[STM32F1] C8上外部中断老是误触发,是不是下拉不够?

楼主(2025-05-21):
用了个按钮接EXTI,按一下能触发五六次,怀疑抖动或者IO浮空。

网友A:
可以试试只开下降沿触发。

网友B:
按钮旁边加电容试试。

网友C:
EXTI触发边沿设对了吗?

网友D:
Pull-down真的使能了吗?

网友E:
我之前是中断没清导致重复触发。

网友F:
开启消抖功能了吗?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抖动情况。

网友G:
用中断里加打印定位一下。

网友H:
电路板布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A:
我用软定时消抖稳了不少。

网友I:
下拉电阻不足?

网友J:
C8引脚未配置下拉电阻或外部未接下拉,悬空状态可能导致信号在噪声干扰下产生误触发。

网友K:
引脚复用冲突吧?

网友L:
电磁干扰、电源噪声或长线传输可能导致信号线产生瞬态脉冲,触发中断。

网友J:
GPIO或EXTI初始化代码错误可能导致中断配置异常。

网友I:
增加消抖时间。

网友M:
如果引脚没有接稳定的上下拉电阻,或者没有开启MCU内部上拉/下拉,输入引脚会处于悬空状态,容易受到干扰,误触发中断。

网友N(2025-11-04):
输入引脚会处于悬空状态,容易受到干扰,误触发中断

网友O:
这没办法避免,因为按键本身会有抖动,你可以在中断里对按键触发次数计数,达到计数次数再判断按键按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