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做电流采样,但零漂太严重了

楼主(2025-05-21):
用运放+ADC做分流采样,通道对了,参考也稳,但始终有一大堆偏移。

网友A:
建议每次上电都做一次零校准。

网友B:
运放偏置电压稳吗?

网友C:
地线干净不干净影响很大。

网友D:
加个软件滤波稳很多。

网友E:
看ADC参考是不是漂。

网友F:
我是用差分输入解决的。

网友G:
运放输入阻抗别太低。

楼主:
多采几次做平均试试。

网友H:
电流传感器零点不一定准。

网友A:
用了硬件增益可能放大了误差。

网友I:
检查布线与接地还有电源是否合理正常。

网友J:
检查运放的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设置是否合理。如果运放的偏置电流过大,可能会导致输入失调电压增加,从而产生零漂。可以通过调整运放的外围电路参数,如偏置电阻等,来优化运放的工作点。

网友K:
建议选择低零漂运放。

网友L:
ADC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M:
ADC进行校准以减少ADC的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

网友I:
采样时间过短?

网友N:
先用直流稳压电源给分流器模拟一个已知电流,测量运放输出电压和ADC采样值,验证线性和偏移。

断开电流信号端,测量空载时ADC读数,记录偏移。

尽量选用低失调电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