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Flash写入居然不能同时跑中断?

楼主(2025-05-21):
写Flash过程中定时器中断直接卡死,开了中断优先级也不管用。

网友A:
建议用块擦写+RAM cache优化。

网友B:
Flash写入时CPU会锁总线。

网友C:
看优先级有没有搞冲突。

网友D:
Flash期间可以先关中断。

网友E:
L4好像不支持写Flash同时跑代码。

网友F:
用RAM函数段写试试。

网友G:
看文档建议写前先关全局中断。

网友H:
写入时间长的话就容易错。

网友I:
Flash锁了没解也写不进去。

网友A:
写完别忘清忙标志。

网友J:
中断处理程序代码量不大,可以将其复制到RAM中执行。

网友K:
减少不必要的Flash写入,合并多次小数据写入为一次大数据写入,降低总线占用时间。

网友L:
如果必须在中断中进行数据存储,可以考虑使用双缓冲机制或队列来暂存数据,待Flash操作空闲时再进行写入。

网友M:
用DMA传输数据。

网友N:
中断被触发了,如果 ISR 在 Flash 里,CPU会因为 Flash Busy 而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