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的双核同步问题太难搞了

楼主(2025-05-21):
CM7配CM4试了好多种启动顺序,结果有时一起跑,有时CM4干脆不动。

网友A:
各自时钟源别用不同的PLL。

网友B:
CM4是不是没等CM7信号?

网友C:
看你用的RPMSG还是MAILBOX?

网友D:
Boot模式配置对了吗?

网友E:
我用的是共享内存做同步。

网友F:
有时候调试器干扰启动流程。

网友G:
ST那套demo可以参考下同步逻辑。

网友H:
看日志CM7先跑还是CM4先跑?

楼主:
Flash区分得清不清?

网友A:
用中断通信稳定性好点。

网友I:
双核感觉不好处理的

网友J:
双核应用感觉很难协调与分配

网友K:
先用最简单的裸机CM4启动代码,确认能跑起来再加复杂逻辑。

网友L:
双核同步是一个问题。当时调试也好麻烦

网友M(2025-11-04):
双核应用感觉很难协调与分配,不好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