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程序读flash时某一段读上来是全ff

楼主(2025-05-21):
1,bootloader+app存储到内部Flash2,每次单独烧写bootloader后(烧写控制了区间不会动到app区域),bootloader读取app的中间一段都会变成全ff,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Flash写入前必须先擦除。

网友B:
Flash可能启用了读保护或写保护导致的。

网友C:
地址没有正确对齐,可能会导致读写操作失败或读取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D:
Flash芯片损坏、电路连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