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单打独斗VS群殴,浅谈单、多核MCU的那点事儿

楼主(2025-05-21):
看过有关二战海战的纪录片,其中提到做为当时性能较为先进的潜艇之一的U型潜艇,由于在单独面对盟军驱逐舰或猎潜舰时,往往难以招架以致完败。为此它们采取群体行动方式,只要有一艘潜艇发现目标便会呼叫附近的其它潜艇群起而攻之,至于效果则倾向于潜艇了,为此这种战法得到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狼群”战术。
上面的引子,结合本期话题所要表达的意思便是——单、多核MCU系统其性能优劣非常明显,通过本人实际工作中所接触以及同事们的观点,认为单、多核MCU系统的优缺点以及如何选取的浅见如下:
首先来看两者的主要性能差异,单核MCU系统顾名思义其所能完成的功能相对单一;而多核MCU系统则可以“多路出击”对多个功能进行“群殴”,实现一块线路完成多种功能。
其次是单、多核MCU系统的供电电源以及功耗则不尽相同,单核MCU系统多采用DC5/3.3V等单一电源电压;虽然大部分多核MCU系统也是采用单一电压,不过现在已经有采用双电压等级的多核MCU系统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单、多核MCU系统的功耗则显而易见。
再次是单、多核MCU系统的程序设计编辑难易程度虽然大致上一样,不过多核MCU系统程序层面所要综合考虑到的事情会更多和繁杂一些。
最后一点则是两种MCU系统的价格差别也是一目了然,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根据项目功能合理选配,避免不必要浪费的同时,还要能切实完成任务。

网友A:
STC也是多核单片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也是多核单片机了啊?

俺可什么都说,只是配图而已。

网友B(2025-09-15):
单核 MCU 结构简单、成本低,适合任务单一、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无核间通信开销,但多任务处理时易资源紧张。多核 MCU 可并行处理多任务,提升效率,适配复杂场景,却需解决核间同步、资源竞争问题,且成本和功耗更高。选择需结合项目复杂度、实时性、成本预算,单核重简洁可靠,多核重协同优化。

网友C:
单核 MCU 像 “单打独斗”,结构简单、功耗低,适合控制电机、传感器等单一任务场景,成本也更低。多核 MCU 则是 “群殴”,多核心并行处理,能同时跑控制、通信、计算等多任务,效率高,但功耗和成本更高,适配复杂场景如工业网关、智能设备,选择需依任务复杂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