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 | 单通道448G未来之路:PAM4? PAM6? PAM8?

楼主(2025-05-21):
以下文章来源于是德科技KEYSIGHT ,作者Keysight

随着数据中心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AI大模型等技术的兴起,市场对高速、大容量数据传输的需求日益增长。例如,AI训练集群中GPU等设备之间的互联需要更高的传输速率来提升效率。在技术升级方面,SerDes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单通道448G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同时,光模块和光引擎技术的发展也为单通道448G技术奠定了硬件基础。产业生态方面,诸多芯片厂商在SerDes技术、光模块接口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推动了单通道448G技术的发展。

最近,OIF启动了CEI-448G框架项目其重点是定义超过224 Gbps的下一代电口数据速率——目标为448 Gbps多级脉冲幅度调制(PAM)。
该计划旨在通过探索接口支持、调制方案和测试方法等关键因素,解决实现这一高速数据速率所面临的挑战。对于光数据中心网络(DCN),强度调制和直接检测(IM/DD)可实现每通道224 Gbps 的800G以太网(800GbE)和1.6T以太网技术。虽然基于224 Gbps(112 Gbaud PAM4)的标准化仍在进行中,但关于支持3.2 TbE的448 Gbps下一代光接口的讨论已经开始。224 Gbps的光电接口基于~112 Gbaud PAM4。对于448Gbps,适合电和光传输信道的调制格式仍然是研究人员的课题。
如下图所示,可能的解决方案是:150 GBaud PAM8、174 GBaud PAM6和224 GBaud PAM4。

图1. 448 Gbps的可能性解决方案

448G信号产生

448G信号主要由高性能任意波形发生器M8199B产生,具有高达256 GSa/s的采样率和超过80 GHz的模拟带宽,最多可达8个同步通道。可支持160 GBaud 及以上速率的新一代光电器件研发测试,可用于产生每通道高于400 Gbps的数据传输的信号。

图2. 448 Gbps信号产生设备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种基础差分及单端信号产生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介绍根据以下两种调优448G信号的质量的方法:

  • 使用两个AWG通道创建虚拟差分通道。由于两个通道产生的信号是相同的,因此完全相关,噪声的主要部分是不相关的,这在理论上将导致3dB的改善。
  • 使用宽带巴伦改善M8199B的二阶非线性性能,尤其是在最高输出幅度下操作AWG时。对单端受测器件(DUT)使用虚拟差分通道方法时,也需要巴伦。

基于这两种方法,有多种可能的硬件配置适用于差分和单端DUT。

图3. 448G实验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最简单的配置是SE1(上图左上)和DIFF1(上图左下),其直接使用M8199B AWG的单端/差分输出通道。这些配置是本文分析所采用的基准配置。
对于单端配置,宽带巴伦被放置在一个差分AWG输出处,以改善共模二阶非线性(SE2-上图中上)。通过使用两个AWG通道来创建虚拟差分通道,随后将其馈入巴伦(balun)以获得单端输出(SE3,图右上角),可实现进一步的改进。
对于差分配置,可以直接使用虚拟差分信道的概念(DIFF2-上图中下)。除了显著改善SNR性能外,这种配置还可用于补偿AWG和DUT之间的任何差分偏斜,否则会引入额外的频率相关损耗分量。
另一种差分配置采用两个巴伦,它们分别放置在两个差分 AWG 输出的输出端(DIFF3,图右下角)。

对于所有配置,在AWG输出和巴伦或DUT输入之间以及巴伦输出和DUT输入之间放置15 cm 1.00mm RF电缆。此外,每个N1046A DCA输入使用一个10 dB衰减器,以将输入幅度保持在线性工作范围内,同时避免超过数据手册中规定的损伤阈值。M8008A 时钟模块的 RefClkOut16G 输出通过功率分配器后分别接入 DCA
trigger和 PTB 接口。
数字信号生成(包括预失真)通过Keysight的IQTools软件实现。使用该软件,可以在目标采样率和AWG幅度下执行InSystem校准。在通过巴伦组合不同AWG通道并使用单个DCA通道(例如SE2、SE3和DIFF3)进行测量的配置中,IQTools提供了一项功能,可通过“Use separate tones”选项测量相对子通道频率响应,从而能够校正任何子通道失配。

448G电眼图测试方法

通过上面的实验示意图,我们通过M8199B分别生成了单端及差分的448G信号,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448G信号的测试。那么448G 信号如何测试呢?我们将主要使用两种仪器作为参考接收机,其中一个选择是DCA-X平台搭配N1046A模块,支持448G预研信号测试;另一种选择是使用110G带宽 Infiniium UXR系列示波器,也可以支持448G信号测试。

图4. 448 Gbps研究的关键测试设备

基于上文环境描述,我们使用N1046A搭配N1000A平台进行本次电信号评估,测试结果如下:

图5. 眼图:SE1(左)和SE3(右)的150 GBaud PAM8

图6. 眼图:SE1(左)和SE3(右)的174 GBaud PAM6

图7. 眼图:SE1(左)和SE3(右)的200 GBaud PAM4

图8. 眼图:DIFF1(左)和DIFF2(右)的150 GBaud PAM8

图9. 眼图:DIFF1(左)和DIFF2(右)的174 GBaud PAM6

图10. 眼图:DIFF1(左)和DIFF2(右)的200 GBaud PAM4

电PAM8和PAM6的误码率测量

在电误码率测试部分,我们使用110GHz UXR实时示波器测量了DIFF4配置的误码率。如下图11所示,四根15 cm RF电缆用于将M8199B的输出连接到巴伦的输入。巴伦的输出和实时示波器的输入通过使用30cm RF电缆连接。图12展示了DIFF4配置中连接示波器不长度的频率响应。虽然信号生成仍使用IQTools执行,但BER测量需要M8070ADVB高级测量软件包。BER是在运行“In System”校准后获得的,在M8070B软件中配置符号率和CDR参数如图13和图14所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在接收机侧不使用均衡功能。

图11.BER测量的实验设置

图12.考虑巴伦输出和示波器输入之间不同电缆长度的DIFF4频率响应

需要注意的部分是,加载到 M8199B 中的数据码型必须匹配其内存大小和波形粒度。针对 PAM6 和 PAM8 均使用了定制的 4096 符号码型。M8199B 以 243.75 GSa/s 的采样率产生 150 GBaud 信号,以 255.5625 GSa/s 采样率产生174 GBaud 信号。每次更改采样率时,均需在 IQtools 中执行 “InSystem”校准。差分路径的自动去偏斜(Auto-deskew)在 UXR Infiniium 软件中完成。M8199B 任意波形发生器的幅度通过 M8070B 软件固定为 1.6 Vpp。发射信号分别采用滚降系数为 0.3(PAM8)和 0.1(PAM6)的升余弦(RaisedCosine)滤波器进行脉冲整形。

图13.BER测量:150 GBaud PAM8(DIFF4),BER=~1.5e-5

图14.BER测量:DIFF4-174 GBaud PAM6,BER=~2.5e-6

总 结

根据本文的前面的配置后得出的实验结果表明,使用150 Gbaud PAM8和174 Gbaud PAM6以及先进的是德科技测试和测量设备,可以实现448 Gbps的传输速率。用PAM4演示的最高符号率是200GBaud,实现400Gbps的数据传输速率。通过使用M8199B AWG来执行信号生成,N1046A DCA执行信号分析。对于所考虑的所有调制格式,演示了眼图张开情况。使用110 GHz UXR系列实时示波器进行BER测量时,在150 GBaud PAM8时,误码率为~1.5e-5,而在174 GBaud PAM6时,误码率为~2.5e-6。
实际上,除去以上描述的在448G电信号方面的测试环境之外,是德科技也提供了448G光信号的预研测试环境,其主要包括光参考发射机N7718C以及N1032B光采样示波器,N7718C能够生成包括 NRZ、PAM4、PAM6 和 PAM8 波形在内的强度调制/直接检测 (IM/DD) 信号,搭配 AWG M8199B可支持单通道速率400G 的光传输信号生成。N1032A/B光采样示波器带宽高达120GHz,主要承担单通道速率400G 的光信号校准及测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