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好用的EC11驱动库函数用用

楼主(2025-05-21):
自己写的不好用,有没有好用的分享下。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EC11,找到了一个开源的库,感觉挺稳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EC11,发现了一个开源项目,里面包含了一些驱动库函数,你可以试试。

网友C(2025-07-23):
可使用 STM32 的 EC11 驱动库,通过定时器捕获编码器脉冲,或参考 Arduino 的 EC11 库自行移植,需处理防抖和方向判断逻辑。

网友D(2025-08-28):
EC11 旋转编码器驱动库可参考开源实现,如 GitHub 上的 EC11 库。通常包含初始化(配置引脚、中断)、读取旋转方向(正 / 反转)、计数、按键检测等函数。通过定时器或外部中断消抖,返回旋转步数和按键状态,适配 STM32、Arduino 等平台,可直接移植修改引脚定义使用。

网友E:
推荐使用 GitHub 上的 "EC11Encoder" 库,支持旋转方向识别、按键检测,带消抖处理。提供初始化、读取旋转状态和按键状态函数,适配 STM32、Arduino 等平台,接口简洁,可直接调用获取旋转步数和按键事件。

网友F(2025-10-04):
可尝试开源的 EC11 驱动库,如 GitHub 上的 "ec11-encoder" 库,支持正反转检测、按键消抖,提供初始化、读取状态等函数。使用时需配置引脚,通过定时器或外部中断扫描,适配 STM32、Arduino 等平台,可直接移植修改,简化开发。

网友G:
可使用基于 GPIO 中断的 EC11 驱动库,包含初始化、读取旋转方向与按键状态函数。通过定时器消抖,支持长按检测,返回旋转步数和按键事件。库函数适配 STM32、新唐等 MCU,移植只需修改引脚定义,代码简洁,方便快速集成到项目中

网友E:
EC11 旋转编码器常用驱动库可参考 GitHub 上的开源实现,如EC11Encoder库。该库支持旋转方向判断、脉冲计数、按键检测,通过配置引脚中断或定时扫描实现,适配 STM32、Arduino 等平台。使用时初始化引脚,调用读取函数获取状态,可自定义防抖参数,简化开发。新唐 MCU 可移植该逻辑,修改 GPIO 操作部分即可。

网友H:
EC11 旋转编码器常用驱动库可参考以下资源:
开源平台(如 GitHub)有多种通用驱动,支持旋转计数、按键检测,适配 STM32、8051 等 MCU,含防抖处理。
部分厂商提供的示例代码可改造,核心实现 IO 中断 / 定时扫描,返回旋转方向、步数及按键状态。
需根据硬件连接(共阴 / 共阳)调整电平判断,建议优先选带状态机处理的库,减少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