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M1003的GPIO操作,真简单

楼主(2025-05-21):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numicro_8051.h"

//----------------------------------------------------------------------------------------------//
void main (void)
{
    /* UART0 settting for printf function */
    MODIFY_HIRC(HIRC_24);
    Enable_UART0_VCOM_printf_24M_115200();
    printf ("\n Test start ...");

    ALL_GPIO_QUASI_MODE;
    P12_PUSHPULL_MODE;
    P13_INPUT_MODE;

    while(1)
    {
      P0 = ~P0;
      P1 = ~P1;
      P30 ^= 1;
      P1 |= SET_BIT2;
      if (!(P1&SET_BIT3))
      {
        CALL_NOP;
      }
      Timer2_Delay(24000000,4,200,1000);

      P1 &= CLR_BIT2;
      if (P1&SET_BIT3)
      {
        CALL_NOP;
      }
      Timer2_Delay(24000000,4,200,1000);
    }
}

另外还支持三种编译器

网友A:
代码看起来简洁明了,GPIO操作确实简单。不过,对于新手来说,注释部分可能需要更详细一些,比如每个函数的作用和参数说明。

网友B:
代码看起来简洁明了,GPIO的操作确实不难。不过,我注意到你使用了`CALL_NOP;`,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代码看起来简洁明了,GPIO操作确实简单。不过,我注意到`P30 ^= 1;`这一行,P30是单个引脚操作,而`P0`和`P1`是整个端口操作,这种混合使用方式没问题吗?

网友C:
代码看起来简洁明了,GPIO操作确实不难。不过,我注意到你使用了`Timer2_Delay`函数,这个函数是自定义的吗?它的实现代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