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MCU有没有同时支持四路CAN的产品?

楼主(2025-05-21):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没有同时支持四路CAN接口的型号吧!

网友A:
STM32系列MCU中,单个芯片内置的CAN接口数量通常为1到2路。

网友A:
如果需要更多CAN接口,可以采用外部扩展方案,如使用多片MCP2515等CAN控制器芯片,通过SPI等接口与STM32连接,从而实现三路、四路甚至更多CAN接口的扩展。

网友B:
STM32有些MCU的CAN是带FD功能的,CAN FD控制器支持双通道并行独立通信,比如SMT32H系列;你可以看下是否能满足你的应用需求。

网友C: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
如果有4路CAN通讯,我估计MCU也处理起来也费劲了吧!实时性应该就会有折扣了

网友D:
为什么要4路CAN,CAN总线不是挂多个设备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4路CAN,CAN总线不是挂多个设备的吗?

除非是为了提高通信速度,否则很难理解要这么多路做什么用
如果是追求高通信速度,应该考虑用以太网,而不是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4路CAN,CAN总线不是挂多个设备的吗?

充电桩都是必须四路CAN,一台机器两把充电枪,一个充电枪匹配一组充电模块,充电模块也是CAN,充电枪与车辆连接也是CAN,一台桩两把枪,所以就需要四路CAN,看到别人的方案也是外挂一个小封装的MCU,小MCU再分出两路CAN。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电桩都是必须四路CAN,一台机器两把充电枪,一个充电枪匹配一组充电模块,充电模块也是CAN,充电枪与车 ...

充电模块不需要CAN吧?指的是充电桩的充电模块吗?还是车上的充电模块
如果是充电桩的模块,不需要用CAN口吧?最好能让多个设备的ID不同,都挂在同一个口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模块不需要CAN吧?指的是充电桩的充电模块吗?还是车上的充电模块
如果是充电桩的模块,不需要用CAN ...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所有充电桩模块都是CAN接口的,早期出的有485接口的,后来淘汰了,现在全部改为CAN接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所有充电桩模块都是CAN接口的,早期出的有485接口的,后来淘汰了,现在全部改为CAN接口 ...

再请教一下,两个充电枪和充电模块,这都是充电桩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让这4个的ID不同,挂在一个CAN口上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下,两个充电枪和充电模块,这都是充电桩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让这4个的ID不同,挂在一个CAN口上 ...

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通讯波特率,你如何做在一起?充电桩的波特率是固定的,但是主板要考虑匹配不同厂家的模块,不同的波特率,必须要分开,没有哪家是做在一起的,因为通讯的格式,波特率都不同。

网友F:
使用ST的产品筛选器,选择CAN控制器数量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