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C081 程序例程 目标值runM0SpdSetpoin>=2000时电机转不起来

楼主(2025-05-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按照调试步骤走一遍,看看卡在哪个步骤了,2000是运行在开环还是闭环状态?转不起来有报故障吗

网友B:
检查电机驱动系统是否报出故障。

网友C:
程序配置问题?

网友D:
确认目标值设定时电机处于开环还是闭环状态。若处于开环状态,电机可能因缺乏反馈调节而无法达到设定转速;若处于闭环状态,则需检查反馈环节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E:
排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信号波形。

网友F:

可以测试一下2000时驱动电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看波形是找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网友G(2025-06-24):
测一下引脚的波形,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