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 SDK_V1.3.3怎样默认和协商125kbps速率模式?

楼主(2025-05-21):
我要做长距离收发,想用125kbps速率模式,在N32WB03x_SDK_V1.3.3\ble   \ble_central的例程中怎样修改?

网友A:
phy是物理层 是指mac么

网友B:
可以通过修改SDK中的相关代码来实现。

网友C:
不同版本的SDK可能提供不同的API和函数来设置PHY。请参考N32WB03x_SDK_V1.3.3的API文档,找到与PHY配置相关的具体函数。

网友D:
并非所有PHY模式在所有情况下都可用。确保目标设备支持你选择的PHY模式。

网友E:
建议查看N32WB031的官方文档。

网友F:
PHY是啥意思?

网友G:
在蓝牙低功耗(BLE)中,常见的PHY选项包括1M PHY(标准速率)和2M PHY(高速率)。

网友H:
对于长距离通信,1M PHY通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具有更好的灵敏度和更远的传输距离。

网友I:
在BLE Central例程中,找到与PHY设置相关的代码部分。这通常是在初始化BLE连接或设置连接参数的地方。

网友J:
使用SDK提供的API来固定PHY。例如,在设置连接参数时,可以使用LL_SetDefaultPHY或类似的函数来指定PHY类型。

网友K:
查找初始化BLE连接的函数,通常在main.c或类似的文件中。在连接参数设置的地方,添加或修改代码以固定PHY。

网友L:
在修改代码后,重新编译并下载到设备中进行测试

网友M:
使用蓝牙分析仪或其他测试设备来验证PHY设置是否生效,并确保长距离通信性能符合预期。

网友N:
如果在测试中遇到问题,检查代码逻辑和PHY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O:
根据测试结果对PHY设置或其他相关参数进行优化,以提高长距离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P:
具体的函数名称和API可能会因SDK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建议查阅N32WB03x的官方文档和SDK中的示例代码,以获取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