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设计PCI电路需要注意的细节:Microchip PCI11414的硬件设计检查清单

楼主(2025-05-21):
(图片)

网友A:
逐条检查问题,非常好的操作流程。

网友B:
这个检查清单对于设计PCI电路来说非常实用,可以避免很多常见的硬件设计错误。

网友C(2025-09-15):
Microchip PCI11414 硬件设计检查清单:确保 PCIe 信号阻抗 50Ω,差分对长度匹配(误差 < 5mm);电源滤波电容靠近芯片引脚;配置正确的 REFCLK 时钟源;预留 JTAG 调试接口;ESD 保护元件不可少;遵循 PCIe 规范的信号布局,避免与强干扰信号并行;检查复位电路时序;确保散热设计满足功耗需求。

网友D:
设计 Microchip PCI11414 的 PCI 电路,需重点检查:电源滤波用 100nF 电容靠近引脚,保证供电稳定;PCI 总线阻抗匹配为 50Ω,终端接匹配电阻;时钟线远离噪声源,加屏蔽;严格遵循 PCI 规范布局,避免信号线交叉;预留测试点便于调试;检查复位电路时序,确保芯片正常启动;确认 EEPROM 配置与芯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