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多核MCU的时代已经来了!

楼主(2025-05-21):
之前有款PLC产品用过一款双核芯片STM32MP153A,带了Cortex A7和Cortex M4,当然我这边是负责Cortex M4部分的代码,并与Cortex A7通过核间通信完成相关的数据交互。
昨天在论坛上看到下面这个话题,那就以一个初学者的角度与大家探讨一下相比单核MCU,双核或者多核MCU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有时候多核MCU也会被称之为MPU(微处理器),相比MCU(微控制器)的命名可能会更加高大上一些吧。
1、提升性能
主要表现在算力方面,算力,即所谓的数据处理能力,多核MCU执行任务分配,即高性能核负责复杂和对实时性要求高的算法,其他核负责一些普通的通信任务和逻辑处理,以这种软件框架来达到性能提升的目的。
2、提高并行处理能力
多核MCU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比如如实时控制、协议栈和数据处理等,可以有效避免单核频繁切换任务导致的延迟和性能瓶颈。
3、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
关键任务可由多核交叉验证来完成,比如两个核同步执行相同代码,比较输出,若不一致则触发安全机制等。
另外,单核故障时,其他核可以接管部分功能,提供系统容错性能。
4、优化功耗
关键任务可由多核交叉验证来完成,空闲核可以暂时进入低功耗模式,仅活跃核在运行,可以降低整体功耗,适合电池供电设备。
5、简化设计
多核可替代传统的“MCU+协处理器”方案,通过减少外置芯片的方式来降低BOM成本和PCB复杂度。
软件设计上也可以提供统一的工具链。
6、未来趋势
未来,随着AI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应用,多核MCU将成为首选。
综上所述,多核MCU相比单核MCU的主要优势包括并行处理能力、任务调度灵活性、系统可靠性、以及更高的性能和功能集成度等方面。

网友A:
PLC都是单片机做的啊,那单片机如果死机是不是会影响PLC?

网友B:
对程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都是单片机做的啊,那单片机如果死机是不是会影响PLC?

类似PLC里面集成了从站模块,对本身控制器不会产生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程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是的,程序设计更复杂了

网友C:
多核不适合国情

网友D:
记得10多年前就拿过湖南启芯的LS2051双核和三核单片机,但是最后没玩转。
现在也不见推广了。
应该是教授的课题结束了吧

网友E:
Cortex A7通过核间通信完成相关的数据交互,这个接口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核不适合国情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10多年前就拿过湖南启芯的LS2051双核和三核单片机,但是最后没玩转。
现在也不见推广了。
应该是教授的 ...

那么早就有了吗?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rtex A7通过核间通信完成相关的数据交互,这个接口是什么啊

STM32MP1 系列内置了 IPCC(核间通信控制器) 硬件模块,专门用于 A7 和 M4 之间的通信;
其实可以理解为硬件邮箱(Mailbox),数据通过共享内存(SRAM)传递,IPCC用于同步和通知。

网友F:
双核多核是趋势。

楼主:
就像电车也是以后的大趋势一样吧,都需要时间来转型和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违背中央精神,缺少核心意识。

受教了

网友G:
中国只能有一个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国只能有一个核心

明白!必须只有一个核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明白!必须只有一个核心

搞MCU的都升华了

楼主:
咱要的就是一个格局,格局要大。

网友I:
不同核可根据任务特点进行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单核处理时的资源竞争和浪费,提高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同核可根据任务特点进行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单核处理时的资源竞争和浪费,提高系统整体运行效 ...
是的,分工明确了,效率就提升了,也不浪费资源,物尽其用。

网友J(2025-06-30):
多核 MCU 的发展已进入快速迭代期,主要体现在以架构演进:从单核到异构多核
早期多核 MCU(如 NXP Kinetis KV7x)多为同构双核(双 ARM Cortex-M4),现向异构架构发展:
主从协同:主核(如 Cortex-M7)处理复杂算法,从核(M0+/M4)负责低功耗任务(如传感器采集、通信协议栈),典型如 ST STM32H7(M7+M4 双核心)。
专用核心:集成 DSP 核(如 TI C2000 系列)、AI 加速器(如 Renesas RA6M5 的 DRP-AI)或安全引擎(如 Infineon AURIX TC3xx 的锁步核),实现功能分区。

网友K:
多核MCU可以分配不同的任务给不同的核心,从而提高整体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计算效率。

网友L:
多核MCU可以通过动态调整各个核心的工作状态,实现功耗的优化。

网友M:
多核MCU可以替代传统的MCU+协处理器方案,通过减少外置芯片来降低BOM成本和PCB复杂度。

网友N:
由于涉及多个核心间的交互,调试过程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网友O:
通过在单个芯片上集成多个处理器核心,可以显著提升处理能力,使得系统能够更高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

网友P:
双核MCU可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与AI推理的并行处理,延迟降低50%以上。

网友Q:
尽管多核MCU带来了许多优势,但也带来了新的开发挑战,如多核间的通信和同步、任务分配和调度、调试和测试等。

网友R:
多核MCU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如实时控制、协议栈和数据处理等,有效避免了单核MCU频繁切换任务导致的延迟和性能瓶颈。

网友M:
将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绑定到高性能核心,低优先级任务分配到低功耗核心。

网友S:
多核架构允许任务在多个核心上同时执行,显著提升计算吞吐量。

网友N:
多核MCU已从理论探索迈向实际应用,其优势在工业、物联网、AI等领域尤为突出。

网友S:
多核MCU可以将不同的功能模块分配给不同的核心,简化复杂系统的开发和管理,提高代码的模块化和可重用性。

网友T:
多核MCU能根据需求切换核心工作,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K:
在软件架构设计之初就考虑模块化、解耦,便于任务划分。

网友R:
多核架构允许将不同的任务分配给不同的核心,从而减少延迟并提高响应速度,这对于需要高实时性的应用场景尤为重要,如汽车控制系统或机器人技术。

网友U:
多核MCU分任务给不同核心,就像多个人同时做事,效率更高。

网友V:
设计需更注重算法优化和执行效率,确保单片机稳定运行。

网友W:
调试多核心交互时,要仔细检查每个核心间的信号和同步,确保通信无误。

网友X:
集多核于单片,力大无穷,处理任务快如闪电。

网友Y:
确实,多核MCU在性能和效率上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需要处理复杂任务和多任务并行的场景中。

网友N:
多核MCU通过集成多个处理器核心,可以显著提高处理能力,满足高性能计算需求,如图像处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网友O:
学习多线程、同步机制、锁策略等基础知识。

网友Z:
核间通信的接口通常是片上网络(ON),它允许不同处理器核心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A:
多核MCU的发展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如异构计算、动态功耗管理、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优化等。

网友AB:
这样安排任务,能让高性能核心处理关键任务,低功耗核心负责次要任务,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C:
有效地管理和协调多个核心的工作可能比单核系统更为复杂,需要开发者具备更强的并发编程技能。

网友AD:
双核MCU能同时处理传感数据和AI运算,效率提高不少,延迟减少了半数以上。

网友AE: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同构(如双Cortex-M7)或异构(如M7+M4)多核MCU。

网友AF:
支持更复杂的算法(如SLAM、目标检测),无需外接高性能处理器,降低系统成本和功耗。

网友AG:
由于多个核心可能并发执行代码,导致传统的调试方法不再适用,增加了调试的复杂性。

网友AH:
多核处理器能让多个任务同时运行,这样电脑就像有多个大脑,能更快地处理事情。

网友AI:
处理传感器数据、执行边缘计算任务。

网友AJ:
在实时系统中,多核MCU可以将关键任务分配给专门的核心,确保实时任务的优先执行,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AK:
如何高效分配任务到不同核心,避免某些核心过载而其他核心闲置。

网友AL:
设计软件时,从开始就要把功能拆分成模块,各模块间尽量独立,这样方便后续的任务分配和调试。

网友AM:
多核MCU能在不同核心间灵活切换任务,这样做能显著减少总体功耗。

网友AN:
通过双端口RAM或邮箱机制实现低延迟通信。

网友AO:
多核MCU可以通过隔离关键任务和非关键任务,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将安全相关的任务放在一个安全核心上执行。

网友AP:
多核间需高效共享数据(如传感器数据、控制指令),同时避免竞争和死锁。

网友AQ:
AI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应用,多核MCU将成为首选。

网友AR:
独立核心运行安全关键代码(如加密算法),防止恶意攻击或软件故障扩散。

网友AS:
可惜的是总线设计上,目前的优势看来只是处理小任务中断这些,我在弄的一个视觉项目,还是选择了单核的H7

网友AT(2025-08-29):
多核 MCU 整合多处理核心,可并行处理任务,提升算力与响应速度,适配复杂场景,正成为物联网、工业控制等领域的主流选择。

多核的应用确实会越来越多。

网友AU:
多核 MCU 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技术发展,MCU 面临算力瓶颈,多核异构成为重要趋势。如今,瑞萨、英飞凌、国民技术等众多厂商已推出多核 MCU 产品。多核 MCU 可并行处理多个任务,提升系统性能,满足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多样化需求。

网友AV:
多核 MCU 时代已至,其凭借多核心并行处理能力,满足复杂场景需求。可同时运行实时控制、通信协议、人机交互等任务,提升系统响应速度与效率。微芯、瑞萨等厂商纷纷布局,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广泛应用,推动智能设备向更高性能、更低功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