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同长度下ov2640拍摄有彩色条纹,而ov3660没有?

楼主(2025-05-21):
都是75mm长度:
![IMG_20250521_133253|375x500](https://linux.do/uploads/default/optimized/4X/9/4/9/949bcaaa042e9626beb34f9c17e11f81cd7ba438_2_750x1000.jpeg)
ov3660:
![Snipaste_2025-05-21_13-30-31|690x353](https://linux.do/uploads/default/optimized/4X/8/a/4/8a45b788d2b73690f6c729142596b06605a676bc_2_1380x706.jpeg)
ov2640:
![Snipaste_2025-05-21_13-32-13|690x353](https://linux.do/uploads/default/optimized/4X/e/4/c/e4c74d714d9cf6e7ae431da3d51d54d976158fee_2_1380x706.jpeg)

而且这个长条的ov2640帧率低得离谱,难道是买到盗版了?

楼主:


网友A:
这个条纹看上去像是电源干扰,加点退耦电容看看

网友B:
OV3660毕竟是更高端一点的图像传感器;要想实现同样的拍照效果,OV2640对硬件设计和ISP图像处理算法的要求会更高了吧?

网友C:
用手捏住排线,看看是不是会好一点,看看是不是排线过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