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有没有能同时启动wifi和ble的芯片?

楼主(2025-05-21):
不想搞两个芯片,很多芯片支持两个模式,但是都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A:
手机中,蓝牙和Wifi是可以同时工作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其实还是与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C:
设置一下应该是可以同时操作的

网友D:
AIROC™ Wi-Fi + 蓝牙® Combo?

网友E:
英飞凌提供采用1x1 SISO和2x2 MIMO配置的Combo二合一解决方案、独立式Wi-Fi解决方案以及具备嵌入式MCU和片上联网功能的Wi-Fi SoC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