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

楼主(2025-05-21):
在单片机的ADC处理时,为什么会有波动?这个波动数据是来自电源的波动吗?

网友A:
电源电压的不稳定?

网友B:
电磁干扰、射频干扰?

网友C:
未使用滤波算法?

网友D:
ADC本身的噪声导致的?

网友E:
如果电源与ADC电路之间的走线或布局不合理,电源噪声可能通过耦合进入ADC的输入或参考电压端,引起数据波动。

网友F:
如果ADC的接地不良,可能导致地电位波动,从而影响ADC的转换结果。

网友G:
参考电压选择不当或不稳定,会导致数据波动。

网友H:
采样率设置过高?

网友I:
用示波器监测ADC的输入信号、参考电压和电源电压,观察是否存在明显的噪声或波动。

网友J:
用多次采样取平均,减小随机噪声的影响。

网友K:
在ADC的电源端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减小电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