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的芯片有继承DSP 的嘛?

楼主(2025-05-21):
ST的芯片有继承DSP 的嘛?

网友A:
有的,STM32F3和G4系列就是主打电机控制的,支持一些DSP指令集,适合做实时计算。

网友B:
ST的STM32F4和H7也支持DSP指令,特别是用CMSIS-DSP库时,性能表现还挺不错的。

网友C: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DSP,但STM32的M4/M7内核本身就支持SIMD指令,做电机控制够用了。

网友D:
如果是搞电机、音频、滤波这些应用,STM32G4系列的性能我觉得可以媲美传统DSP。

网友E:
ST有支持DSP运算的库,比如CMSIS-DSP,还可以配合浮点单元,效率蛮高的。

网友F:
要看你说的“继承DSP”是啥意思,ST的MCU本质上不是TI那种纯DSP,但功能基本够用。

网友G:
ST有个Motor Control SDK,里面很多就是用DSP相关算法做的,底层优化得很好。

网友H:
实时看变量其实就是数据可视化,配合上位机(比如CAN调试助手)也能看到效果。

网友I:
ST不做专门的DSP芯片了,但M4和M7带DSP指令集,很多控制类应用都可以胜任。

网友J:
ST还是偏向通用型MCU,但是在电机这类场景,通过DSP扩展库和优化,也能打得过不少传统DSP了。

网友K:
DSP更多的是指令控制

网友L:
目前的没有发现基本都是支持DSP指令架构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M:
ST并没有专门推出“独立的DSP芯片”,而是通过将DSP指令集和浮点单元集成到STM32 MCU中,实现了DSP芯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