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适用电机开发的相关DSP芯片?

楼主(2025-05-21):
ST适用电机开发的相关DSP芯片推荐?有哪些优势?

网友A:
ST的FOC方案真的挺成熟的,用过STM32F3系列,内部有硬件乘法器,适合电机控制,推荐一试。

网友B:
电机控制的话我比较喜欢STM32G4系列,带高精度ADC和双运放,用起来很顺手,控制精度也不错。

网友C:
DSP功能我感觉STM32F4也挺能打的,特别是M4内核加上CMSIS-DSP库,处理效率很高。

网友D:
我之前项目用的STM32H7控制无刷电机,速度响应快,控制效果稳定,唯一缺点可能就是功耗稍高。

网友E:
ST还有个STSPIN系列也是专门为电机做的,里面集成了驱动器,开发起来更方便,空间也省了。

网友F:
我试过用STM32G431做双闭环FOC,效果挺好,而且ST有现成的MCSDK,用起来更轻松。

网友G:
ST在电机这块其实生态做得不错,不光是芯片,软件库、参考设计也很全,挺适合入门和量产。

网友H:
我之前也是用TI的C2000,后来试了STM32G431,感觉性能上没差太多,而且资源更多。

网友I:
有谁用过ST的Motor Control Workbench?配合CubeMX用起来还挺直观的,配置完代码直接能跑。

网友J:
我一直在纠结G4和H7哪个更适合高速电机,有没有大佬用过对比过?求经验分享!

网友K:
ARM有的自带DSP的库,性能非常强

网友L:
优先选择带高精度ADC和双运放的MCU

网友M:
虽然STM32是MCU系列,但部分型号专门针对数字信号处理优化,支持高速定点和浮点DSP运算,适合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