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规用器件有什么特殊性?

楼主(2025-05-21):
自从听到“车规级”这个词,就有疑问。车用的传感器、元器件等需要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主要是温度方面的要求吗?

网友A:
高耐久性,高安全性吧

网友B:
车规级元器件必须能在-40℃至125℃甚至更宽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以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挑战。

网友C:
长期稳定的供应周期。

网友D:
和普通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可靠性和安全性吧

网友F:
有车规安全及稳定性要求

网友G:
车规用器件是专为汽车电子系统设计的电子元器件,需满足汽车行业对安全性、可靠性和耐久性的严格要求。

网友H:
车规要求通常需满足-40℃至+125℃(部分器件可达+150℃)的工作温度范围,以应对发动机舱、底盘等高温环境。

网友I:
其实车规需通过振动和冲击测试(如ISO 16750-3),确保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如颠簸路面、碰撞)不会失效

网友J:
一般车规需具备防潮、防盐雾和防腐蚀能力,通常通过涂覆保护层或使用密封封装实现。

网友K:
高故障间隔时间(MTBF)车规要求MTBF通常需达到数百万小时,远高于消费级器件。

网友L:
零缺陷率目标,车规要求汽车电子系统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器件需通过零缺陷生产流程,如ISO/TS 16949质量管理体系。

网友M:
长寿命设计,设计寿命通常为10年以上,部分关键器件需达到15年。

网友N:
车规需满足ISO 26262标准,根据器件在系统中的安全等级(ASIL)进行设计和验证。

网友O:
ASIL等级,从ASIL A(最低)到ASIL D(最高),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网友P:
车规要求器件需具备故障检测和容错机制,如看门狗定时器、ECC内存校验等,确保在故障发生时系统能进入安全状态。

网友Q(2025-06-30):
汽车平均使用寿命约 10~15 年,元器件需满足 10 年以上无故障运行。

网友R:
车规级芯片车企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