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自定义外部加载程序出现部分错误

楼主(2025-05-21):
使用 W25Q256 QuadSPI 闪存为 STM32F7 MCU 创建了的外部加载程序。
当我使用  STM32CubeIDE 读取它的内存时,所有内容正确并运行良好。但是当我使用 STM32 Programmer 读取时,只看到99999999直到地址 0x90000400。

网友A:
检查代码中是否配置了正确的 QuadSPI 内存映射区域。

网友B:
STM32 Programmer 可能默认使用 非 QuadSPI 模式读取闪存,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C:
闪存可能启用了写入保护。

网友D:
检查写入保护是否禁用。

网友E:
旧版 STM32 Programmer 可能存在 Bug,建议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F:
降低 QuadSPI 的时钟频率。

网友G:
QuadSPI 需要 4 条数据线,若连接错误或未启用 Quad 模式,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H:
可能是因为闪存区域未擦除。

网友I:
QuadSPI 未初始化?

网友J:
QuadSPI 的时钟频率可能过高,导致读取不稳定。

网友K:
可能是闪存未擦除或受保护引起的吧。

网友A:
可能是地址映射错误,检查内存映射配置。

网友L: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M:
可能是硬件连接或时序问题。

网友N:
STM32CubeProgrammer 读取外部 QSPI Flash 时,必须使用 External Loader,否则无法初始化 QSPI 控制器,导致读到的是默认的非法地址内容(0x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