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 STM32CubeIDE 中,将鼠标悬停如何获取变量值

楼主(2025-05-21):
之前用SW4STM32,我可以在代码暂停时将鼠标悬停在变量上查看其值。在现在的 CubeIDE 中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优化级别太高或者变量被寄存器优化掉了。

网友B:
确保你处于调试暂停状态,并且变量作用域没有超出,不然悬停是看不到的。

网友C:
在 Project Properties 里把优化等级调成 -O0,能解决大多数悬停看不到值的问题。

网友D:
有时候 CubeIDE 的悬停信息卡住了,点一下 Expressions 面板也能刷新变量值。

网友E:
记得用 Debug Perspective,不然有些调试功能不全或者不显示。

网友F:
如果你用的是局部变量,必须在函数里停住才能看到悬停值。

网友G:
我习惯在 Variables 或 Expressions 面板看值,比悬停更稳定可靠。

网友H:
CubeIDE 的悬停功能有时确实不太稳定,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改善不少。

网友I:
开启 “Build Automatically” 和 Debug Config 里的 “Enable live expressions” 试试看。

网友J:
真不行可以换个思路,在代码里用 printf 打印关键变量值来调试。

网友K:
建议把编译优化改成 -O0(无优化) 或 -Og(调试友好优化)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