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STMCubeIDE编译 nosys.spec出错

楼主(2025-05-22):
ST, os, IDE, MCU, STM
用STMCubeIDE编译 nosys.spec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 make: *** [makefile:44: help.elf] Error 1
> arm-none-eabi-gcc: error: nosys.spe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没找到错误根源

网友A:
链接器脚本配置错误?

网友B:
检查环境变量,工具链的路径保证在系统PATH中。

网友A:
检查工具链安装。

网友C:
清理并重建项目。

网友D:
看起来是工具链缺失或路径没配好,nosys.specs 是 newlib 里用的文件,你可以查下工具链路径。

网友E:
检查 Project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chain path,是不是写错或没装完整。

网友F:
把 nosys.specs 换成 --specs=rdimon.specs 试试看,有时是链接配置文件选错了。

网友G:
有可能是 CubeIDE 升级后没正确更新工具链,重新装一下 ARM GCC Embedded 试试。

网友H:
你看看工程的 .cproject 文件里有没有手动加 --specs=nosys.specs,删掉重试一下。

网友I:
这个 nosys.specs 是为了屏蔽默认系统调用的,如果没这需求可以去掉它。

网友J:
我之前也遇到过,最后是路径里有中文或空格导致找不到 specs 文件。

网友K:
STMCubeIDE 用的默认工具链一般在 STM32CubeIDE/plugins 目录下,确认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L:
如果你用的是非官方的Makefile,要保证 --specs 参数引用的是工具链内的实际文件名。

网友M:
最保险的方式是新建一个空项目,导入代码,看是不是还报错,排除工程配置问题。

网友N:
nosys.specs 是 GNU ARM 工具链提供的一个“spec文件”,用来替代标准的系统调用(syscalls)实现,适合裸机环境,不依赖操作系统。

如果链接时指定了 -specs=nosys.specs,但找不到该文件,就会报这个错。

网友O:
我是来学习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