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LWIP 在调用 tcp_connect() 时返回路由错误 ( err_t ERR_RTE)

楼主(2025-05-21):
LWIP 在调用 tcp_connect() 时返回路由错误 ( err_t ERR_RTE)
一下是代码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Print("USART init ok\n");
MX_USB_OTG_FS_PCD_Init();
Print("USB pcd init ok\n");
MX_LWIP_Init();
Print("LWIP init ok\n");
/* USER CODE BEGIN 2 --------------------------------------------------------------------------------------------------------------------------------*/
struct tcp_pcb * tcp_client = {0};
tcp_client = tcp_new();
if(tcp_client != 0)
{
    Print("tcp_new ok\n");
    err_t error = {0};
    error = tcp_bind(tcp_client, IP_ADDR_ANY);
    if(error == ERR_OK)
    {
       Print("tcp_bind ok\n");
       err_t errorConnect = {0};
       struct ip4_addr remoteIP;
       IP4_ADDR(&remoteIP, 192, 168, 127, 250);
       errorConnect = tcp_connect(tcp_client, &remoteIP, 4002, tcpConnect);
       if(errorConnect == ERR_OK)
       {
          Print("tcp_connect ok\n");
       }
       else
       {
          Print("Error: tcp_connect \n");
       }
    }
    else
    {
       Print("Error: tcp_bind\n");
    }
}
else
{
    Print("Error: tcp_new faild\n");
}

网友A:
IP 地址配置错误?

网友B:
目标 IP 地址无效或不可达。

网友C:
通常是网络配置错误或物理层问题。

网友D:
检查目标 IP 地址、本地网络接口状态、PHY/MAC 初始化。

网友E:
本地网络接口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F:
检查 LWIP 配置,修改配置后重新编译并下载固件。

网友G:
如果目标 IP 地址不在本地子网内,且网关未正确配置,LWIP 无法将数据包路由到外部网络。

网友H:
可能是以太网物理层或链路层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I:
意味着 LWIP 无法找到从本地 IP 到目标 IP 的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