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45集成3路2Msps 14bit高速ADC,为啥是14bit

楼主(2025-05-21):
COM, HTML, ICL, ic, AD, ADC, dc
LKS45系列MCU集成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集成3路2Msps 14bit高速ADC,集成全温度范围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

为啥不是16位ADC???
若是16位并且千分之五电压基准源,马上可以拿来用啊,我现在都是外扩ADC,增加成本

网友A:
估计你找不到集成16位SAR-ADC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找不到集成16位SAR-ADC的MCU

有啊,用着呢

网友B:
成本考虑吧

网友C:
ADC的位数与采样速度通常呈反比关系。在LKS45的设计中,2Msps的高速采样率是核心需求之一。若采用更高位数的ADC,可能需要降低采样速度或增加硬件复杂度,而14位ADC能够在保证足够精度的同时,满足高速采样的需求。

网友D:
LKS45主要面向电机驱动市场,支持双电机+PFC应用。在此类应用中,信号的动态范围和细节要求通常不需要达到16位ADC的精度水平。14位ADC已能满足电流、电压等信号的监测需求,同时降低了系统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B:
高位数ADC虽然能提供更好的信号量化,但对系统的噪声更敏感。在实际应用中,若系统噪声较大,高位数ADC的优势可能被噪声抵消。14位ADC在噪声环境下仍能保持较好的性能,同时降低了对电源和参考电压的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KS45主要面向电机驱动市场,支持双电机+PFC应用。在此类应用中,信号的动态范围和细节要求通常不需要达到1 ...

需要用16位做数据采集

网友E:
位数越高的ADC通常功耗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