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 多路ADC转换结果偏差较大怎么优化?

楼主(2025-05-21):
多个模拟通道采样,实际电压输入稳定;

但 ADC 结果存在显著偏差(部分通道误差达 ±100~200 mV);

有时通道之间的误差也相对固定,像是“交叉干扰”;

加 RC 滤波略有改善,但问题未根本解决。

关键优化操作代码参考

增大采样时间(针对每通道配置)
c
复制
编辑
stc_adc_ch_cfg_t stcChCfg;
stcChCfg.u8Channel = ADC_CH0;
stcChCfg.u8SamplingTime = 0x80;  // 采样时间足够长
ADC_ChCfg(ADC, &stcChCfg);
设置合适触发间隔(使用定时器避免连拍)
c
复制
编辑
// 每10ms触发一次ADC序列转换,避免连续通道切换太快

参考电压外部输入建议

使用高精度基准源(如 REF3025/LM4040);

外接电容 0.1uF + 10uF 降低参考噪声;

设置寄存器使用 ADC_VREF_EXTERNAL(如支持);

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 ADC 偏差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建议独立电源轨,低噪声LDO,星型接地.

网友B:
环境隔离金属屏蔽罩 + 单点接地。

网友C:
若输入阻抗较高,使用运算放大器作为缓冲器,降低输入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D:
在ADC输入端添加RC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E:
若条件允许,将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入ADC,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F:
ADC输入信号线尽量短且远离数字信号线,避免交叉耦合。在模拟区域和数字区域之间铺铜隔离带,减少数字噪声辐射。

网友A:
降低时钟频率,延长采样时间。

网友G:
启用ADC的自动扫描模式,在切换ADC通道后,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H:
多次采样平均,用移动平均滤波或中值滤波算法,进一步抑制噪声。

网友I(2025-06-22):
不同通道的采样线之间未做隔离,尤其是高电压通道与低电压通道并行布线,可能产生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