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EMC专题知识:EMI定位分析思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作为一名EMC测试工程师,负责极海芯片EMC测试,EMC相关知识一定要清楚,才能帮助各个部门了解EMC结果是否有效可信,在给设计团队提EMC设计指标的时候,可以凸显出我们的专业性。 EMI测试遇到超出限值问题,一般是要先排查是系统哪个部件的辐射超标,然后根据定位到的问题来试试整改措施,具体如下: EMI(电磁干扰)定位分析是EMC(电磁兼容)问题解决中的关键环节,其核心目标是快速准确地定位干扰源、耦合路径和敏感设备。以下是系统化的EMI定位分析思路和步骤: --- 1. 明确问题现象 - 干扰表现:确定干扰类型(传导/辐射)、频段(高频/低频)、具体频点(如150MHz超标)。 - 测试条件:记录测试环境(实验室/现场)、设备工作状态(电压、负载、模式)、测试标准(如CISPR 32)。 --- 2. 初步定位干扰源 - 频域分析: - 通过频谱分析仪或接收机捕捉干扰频谱,识别特征频点(如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及其谐波、时钟信号的倍频)。 - 对比设备工作频点(如CPU时钟、PWM频率、DC-DC转换频率)与干扰频点的相关性。 - 时域分析: - 使用示波器观察干扰信号的时域波形(如周期性脉冲可能是数字电路或电源噪声)。 - 设备状态排查: - 逐一切断或关闭可疑电路模块(如关闭WiFi模块、断开电机驱动),观察干扰是否消失。 --- 3. 耦合路径分析 - 传导路径: - 检查电源线、信号线是否携带干扰(通过电流探头或LISN测量)。 - 分析共模噪声(如地环路)与差模噪声(如电源线间干扰)。 - 辐射路径: - 近场探头扫描:定位PCB上高辐射区域(如时钟线、电源平面、连接器)。 - 远场测试:通过天线测量辐射方向性,辅助定位机箱缝隙、线缆辐射等。 - 结构耦合: - 检查屏蔽体完整性(如缝隙、孔洞)、接地不良或电缆屏蔽层失效。 --- 4. 敏感设备分析 - 若问题为外部干扰导致设备失效(如通信误码),需评估: - 敏感电路布局(如模拟信号线靠近干扰源)。 - 滤波措施有效性(如共模扼流圈、滤波电容参数是否合适)。 5. 定位工具与方法 - 工具: - 频谱分析仪:定位频点。 - 近场探头(磁场/电场):精确定位PCB或线缆辐射源。 - 电流探头:检测线缆传导噪声。 - 示波器:捕捉瞬态干扰(如ESD、突发噪声)。 - 技巧: - 对比法:对比正常与异常样机的频谱差异。 - 屏蔽法:用铜箔临时屏蔽可疑区域,观察干扰变化。 - 分段法:逐级断开电路,缩小干扰源范围。 --- 6. 解决方案验证 - 定位后,针对性实施措施: - 抑制源:如增加RC缓冲电路、优化开关频率。 - 切断路径:加强屏蔽、改善接地、添加滤波器。 - 保护敏感设备:优化布局、增加磁珠或TVS管。 - 复测验证:确保整改后测试数据达标。 --- 7. 经验总结 - 记录干扰源特征、耦合路径和解决措施,形成案例库。 - 常见干扰源示例: - 低频传导干扰:开关电源、电机驱动。 - 高频辐射干扰:时钟电路、高速数据线。 典型EMI定位流程图 ``` 问题发现 → 频域/时域分析 → 源定位 → 路径分析 → 敏感点确认 → 整改实施 → 复测验证 ``` 通过系统化的排查和工具结合,可高效解决大多数EMI问题。复杂场景可能需要结合仿真(如CST、HFSS)辅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