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沁恒的risc-v的低功耗怎么样,一般怎么选择?

楼主(2025-05-22):
比如arm内核的就M0低功耗比较好,下来是M3这种,那么risc-v就一个指令集,怎么自行选择低功耗比较好的risc-v芯片呢?

网友A:
您好,RISC-V是一种指令集架构,基于该架构,每个内核包含的指令集是不同的,如CH32V307对应的青稞V4F内核对应RV32IMACF指令集,CH32V003对应的青稞V2A内核则是RV32EC指令集。对于CH32系列,若需要低功耗,可选择CH32V203系列或CH32L103系列,功耗最低可达到零点几uA,具体可看对应数据手册。若需要,可邮箱(lzs@wch.cn)与我具体描述一下你的需求,根据需求给你推荐合适的MCU。

网友B:
低功耗貌似和用什么内核关系不大吧,还是要看外设低功耗配置,可以看下CH32V203

网友C:
沁恒科技(Cypress)在 RISC-V 处理器的低功耗设计 上,注重提升能效,特别是在 嵌入式系统 和 物联网(IoT)设备 等对功耗敏感的应用场景中

网友D(2025-08-27):
arm的内核分了好几个系列,risv貌似没有很细分,就是每个厂家自己裁剪所以没有典型。

网友E:
关注芯片的制程工艺,通常更先进的制程(如 40nm 及以下)在相同性能下功耗更低

网友F:
关注芯片数据手册中的功耗参数,如休眠电流、工作电流等关键指标

网友G:
需要USB3.0又要省电,选CH32H417

网友H:
选择低功耗的risc-v芯片,还可以参考一些第三方的评测和对比

网友I:
还是要看每家厂家自己做的芯片的特性吧,其他的和内核关系也不是很大

网友J(2026-01-22):
低功耗不是指令集说了算的,还要看芯片本身的工艺,你要问哪一款具体型号

网友K(2026-03-09):
沁恒的RISC-V芯片在低功耗方面表现良好

网友L:
选择适合应用需求的核心配置,如单核、双核等,核心数量越少,功耗越低。

网友M:
核心配置:选择适合应用需求的核心配置,如单核或多核,核心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