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risc-v的固件只能使用沁恒的TOOL那个工具下载吗?

楼主(2025-05-23):
使用关于沁恒的WCHlink,不想用工程烧录,只能使用沁恒的TOOL用串口/USB来下载吗?有没有类似关于jlink的jflash这种风格的软件,支持擦除,读取加锁解锁等等功能呢?

网友A:
您好,对于我司MCU的下载,除了可以使用WCHISPTool工具通过USB/串口下载外,若不想直接工程烧录,还可以使用WCH-LinkUtility进行下载,如下图,需要配合我司WCH-Link工具使用,支持设置/解除读保护、支持擦除、支持读FLASH、支持读芯片信息等

网友B(2025-09-25):
应该有一个叫WCH-LinkUtility的工具 大致了解一下!

网友C:
不过,除了沁恒的TOOL,还有其他第三方工具也支持RISC-V固件下载,比如OpenO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