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risc-v来说,安全方面如何保证?

楼主(2025-05-25):
固件安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想知道关于沁恒的risc-v方面,固件安全一般可以怎么做?是烧录自带加密吗?还是怎么弄

网友A:
RISC-V架构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安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固件安全。

网友B:
RISC-V架构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安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固件安全。例如,使用安全的启动流程,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固件才能被执行。

网友C:
RISC-V 在安全方面提供了多个层次的保障措施,包括硬件隔离、特权模式、加密扩展、内存保护、异常与中断机制、安全扩展、侧信道攻击防护等。通过这些设计,RISC-V 不仅满足了高性能计算的需求,同时也能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随着 RISC-V 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安全性将继续是其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开发者和厂商可以根据具体的安全需求和应用场景来选择适合的 RISC-V 安全扩展与解决方案。

网友D(2025-09-28):
引用 网友A:
RISC-V架构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安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固件安全。

也不知道楼主说的安全是哪方面,软件安全的话还是要算法来保证的。

网友E:
对于RISC-V架构,安全通过软硬件结合保障。硬件层面支持物理内存保护等机制,软件层面通过安全的可信执行环境与社区推动的安全扩展方案来共同加固

网友F:
RISC-V的安全保障源于其开放特性。指令集开源允许彻底的安全审计与自定义安全扩展(如TEE),避免了黑盒风险。活跃的全球社区能快速响应和修复漏洞,并通过标准化(如Smairt等)来系统性地构建安全生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ISC-V 在安全方面提供了多个层次的保障措施,包括硬件隔离、特权模式、加密扩展、内存保护、异常与中断机 ...

说的很在理!

网友G:
是的,固件安全可以通过烧录自带的加密来实现,这样可以防止未授权的访问和篡改。

网友H:
是的,RISC-V支持硬件级别的加密,可以在烧录过程中对固件进行加密

网友I:
RISC-V通过物理内存保护、可信执行环境等硬件扩展,结合社区驱动的安全方案来保障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RISC-V架构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安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固件安全。

一个方面是内核本身,还有就是配套加密模块,加密算法

网友K:
RISC-V通过开放的架构安全扩展保障安全,如PMP进行物理内存隔离,未来将支持更强的世界守护机制,并依赖社区驱动的安全标准与定制化TEE方案。

网友L(2025-10-28):
RISC-V通过其开放特性实现安全:硬件层支持PMP内存隔离、自定义TEE扩展;软件层借开源生态快速修复漏洞,推动标准化安全方案,避免黑盒风险。

网友M:
RISC-V通过其模块化特性实现灵活安全:硬件可集成PMP/世界守护等物理保护单元,软件可借助开源生态实现快速漏洞响应与定制化TEE,避免传统架构的已知后门风险。

网友N:
RISC-V的安全不靠"黑箱"靠"开放"。全球开发者共同审查指令集,从根源减少漏洞;硬件可自由添加安全模块,软件能深度定制防护体系,用透明和灵活对抗威胁。

网友O:
引用 网友B:
RISC-V架构在设计时就考虑了安全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固件安全。例如,使用安全的启动流程,确保只有 ...

是的内核在设计的时候本身就做了安全性的考虑了

网友P(2025-12-18):
是的,RISC-V可以支持固件加密,确保固件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网友Q:
是的,RISC-V可以通过烧录时自带加密来提高安全性

网友R:
RISC-V 在安全方面提供了多个层次的保障措施,包括硬件隔离、特权模式、加密扩展、内存保护、异常与中断机制

网友S(2026-02-05):
烧录自带加密是一种常见的固件安全措施,可以防止未授权的固件运行

网友T:
RISC-V 安全以 **硬件隔离为根基,通过 **标准化扩展 与 **开源框架 实现可定制、可审计的安全体系,兼顾灵活性与安全性,广泛应用于物联网、工业控制、云安全等领域。

网友U:
RISC‑V 通过物理内存保护 PMP、特权级隔离、加密指令扩展、安全启动、TrustZone 类安全域,配合硬件防注入、防篡改实现安全保障。

网友V:
RISC‑V 从硬件隔离、可信执行、加密加速、侧信道防护、安全扩展、开放透明六大维度构建全栈安全能力,可覆盖从 IoT 到服务器的全场景安全需求。

网友B(2026-04-07):
确实,烧录自带加密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可以防止未授权的修改。

网友W:
引用 网友H:
是的,RISC-V支持硬件级别的加密,可以在烧录过程中对固件进行加密

这话说的 arm安全方面具有保证了?都是需要其他很多工艺配合的好吧

网友X:
RISC-V 凭借开放架构、模块化设计与可扩展指令集,从硬件基础、架构扩展、信任根、安全标准、生态验证五大维度构建安全体系,既能提供底层硬件防护,也支持场景化安全定制,整体安全性可与闭源架构比肩,甚至在灵活性与可审计性上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