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CH571的功耗是不是比CH579的功耗低?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5-26):
您好,做低功耗应用的话可以看下CH592,运行蓝牙时睡眠状态下底电流约3uA.

网友B:
比较维度        更优型号
超低功耗控制        ✅ CH571
资源丰富/高频处理        ✅ CH579
小尺寸/低成本        ✅ CH571
USB/蓝牙复合功能        ✅ CH579

网友C:
是要看在什么状态下的吧,居然看下手册就知道了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CH571和CH579的功耗比较需要查看具体的技术规格书,通常功耗会因不同的工作模式和负载条件而有所差异。

网友E:
CH571和CH579的功耗比较需要查看具体的技术规格书。通常情况下,不同型号的芯片功耗会有所不同,但具体哪个更低,需要对比它们的工作电压和电流。

网友F(2025-06-27):
CH571和CH579的功耗确实有所不同,CH571在设计上更注重能效比,因此通常情况下功耗会低于CH579。

网友G:
功耗模式        CH571        CH579        差异
待机模式(Sleep)        ~1~2 uA        ~2~3 uA        CH571 略低
空闲模式(Idle)        几百 uA        几百 uA        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