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CH591的芯片是不是就是蓝牙5.4的优势?

楼主(2025-05-29):
(无正文)

网友A:
1.低功耗性能出色:
多种低功耗模式: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及唤醒源,在系统进入睡眠或下电模式时,系统高 2KB 和低 24KB 的 SRAM、内核及所有外设皆可选择是否维持供电,LSE/LSI 可选择是否开启,能针对具体应用精细优化功耗。静态电流极低:低功耗模式电流低至 0.3μA,即使使用干电池、纽扣电池、锂电池等供电,也能满足长时间运行的需求,适合对功耗要求严格的电池供电设备,如智能遥控器等。
2.通讯接口丰富:片上集成 2Mbps 低功耗蓝牙 BLE5.4 通讯模块,支持 2Mbps、1Mbps 速率,接收灵敏度 - 95dBm,可编程 + 4.5dBm 发送功率,内置 2.4GHz RF 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提供优化的协议栈和应用层 API,支持组网;还提供 USB2.0 全速 Host/Device、4 组 UART、1 组 SPI、12 路 PWM、1 路 IIC 等通讯接口,方便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互和通信。
3.其他功能模块众多:内置段式 LCD 控制器,可支持 80 个点(20*4)的 LCD 显示面板;提供 12 通道触摸按键、12 通道 12 位 ADC、触摸按键检测模块、内置温度传感器、RTC 等,能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需求,如实现触摸控制、数据采集、实时时钟等功能。
4开发便捷及成本低:支持多种升级方式:512KB Flash 支持 ICP、ISP 和 IAP,支持 OTA 无线升级,方便用户对产品进行程序更新和功能升级,降低了产品维护成本。
5.开发环境免费:支持免费集成开发环境 MRS(MounRiver Studio IDE),提供专业嵌入式项目所需的开发、调试和管理功能,为客户节省了开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