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沁恒的BLE三通模块是不是可以做蓝牙调试硬件?

楼主(2025-05-30):
沁恒的BLE三通模块是不是可以做蓝牙调试硬件?

网友A:
您好,BLE三通模块可以将TTL串口与MCU串口连接,使用BLE UART蓝牙软件与之连接,实现无线串口的功能。

网友B:
沁恒的 BLE 三通模块(例如 CH9141、CH573)完全可以作为蓝牙调试硬件!

网友C:
选用CH570/2做无线串口调试也很方便,性价比高。
CH572是集成2.4G无线通讯的RISC-V MCU/SoC。片上集成了2Mbps低功耗蓝牙BLE通讯模块、USB全速控制器及收发器、电压比较器CMP、按键检测模块、SPI、串口、I2C等丰富的外设资源。CH572内置了LDO5V调压器产生3.3V,支持单一3.3V或单一5V电源供电,支持单线或双线仿真调试,适用于2.4G无线通讯应用和低引脚数的简单蓝牙应用。CH570是低功耗的2.4G无线通讯MCU/SoC,不支持蓝牙,其它模块参考CH572。

网友D:
是的,沁恒的BLE三通模块支持蓝牙调试功能,可以用于硬件调试。

网友E(2025-08-27):
完全可以作为蓝牙调试硬件!没问题

网友F:
这个模块确实可以用于蓝牙调试。它具备强大的兼容性和稳定性,对于开发人员来说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