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想做个4g+wifi+gps的设备,用沁恒那款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25-05-22):
4G, gp, gps, ps, wifi
主打就是低功耗,这种一般可以选择沁恒那块MCU比较合适呢?主要还是体积小才行

网友A:
您好,若是需要低功耗,可以考虑选择CH32V203系列或CH32L103系列。你所描述的这几个模块一般通过串口即可通信,若需要,可以邮箱(lzs@wch.cn)与我具体描述一下需求,是否需要用到其他外设,此外体积小具体需要多小,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系列QFN封装的,体积会相对小一些。具体选型还需要结合你对外设相关资源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