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73的ADC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5-05-25):
请问,关于CH573的ADC精度怎么样?做电池电量采集是否OK?

网友A:
CH573是12位的adc,当电池电压低于芯片最大供电电压3.6v时,可以直接使用内部通道测试VIO33引脚上的供电,若电池供电大于最大供电电压则需要分压通过单通道进行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