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哪款芯片支持UCOS2操作系统?

楼主(2025-05-29):
沁恒哪款芯片支持UCOS2操作系统?

网友A:
您好,我司大多数MCU应该都是支持的,如CH32V20x系列、V30x系列,具体需要看你对MCU资源的需求,如需要用到哪些外设。若有需要,可以邮箱(lzs@wch.cn)具体沟通一下,根据你的需求推荐合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