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支持串口下载固件?

楼主(2025-05-22):
看到一个视频说用串口烧录程序,没试过,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A:
看看用户手册是否支持啊

网友B:
串口下载固件是一种常见的固件烧录方式,N76E003应该也支持。不过具体操作可能需要查看官方的技术文档或数据手册,以确保正确配置串口参数。

网友C:
可以下载新塘的ICP烧录软件,通过串口将hex或者bin文件装载到APROM和LDROM区

网友D:
在编程选项中,需要勾选APROM和LDROM。优先选取APROM为程序启动区,LDROM大小选择为4K字节,并加载N76E003_ISP_UART0.bin文件作为串口烧录的桥梁。

网友E:
其实可以通过APROM跳转到LDROM,在APROM程序区写入串口指令,使程序跳转到LDROM区,以便进行串口烧录。

网友F:
USB转串口适配器,若直接使用电脑USB连接到N76E003单片机进行程序下载,需要一个USB转串口适配器,如CH340芯片。CH340将USB的高速传输信号转换成串口信号,方便用户通过USB接口与N76E003单片机进行通信。

网友G:
串口驱动程序与参数配置,在电脑上安装相应的串口驱动程序,确保电脑能识别到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H:
在串口下载软件中配置串口号、波特率等参数,这些参数需与单片机中的串口设置一致。

网友I:
将N76E003单片机通过串口线连接到带有CH340芯片的USB转串口适配器,然后将适配器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

网友J:
可以使用Keil uVision或其他8051开发环境编写程序代码,并将其编译成单片机可以理解的机器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工具将编译好的程序代码传输到N76E003单片机中

网友K:
BootLoader烧录:在使用ISP(在系统编程)功能之前,可能需要先通过ICP(电路编程)下载器将BootLoader烧录到LDROM中。这是因为N76E003单片机出厂时可能并未预烧录ISP代码。

网友L:
如果串口下载工具只能下载bin格式的二进制文件,而Keil编译生成的是hex文件,则需要使用hex2bin等工具将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网友M(2025-08-28):
N76E003 支持串口下载固件。需通过 UART0 接口(P3.0/RXD、P3.1/TXD)连接下载工具,硬件上需保证复位电路正常,可外接按键触发 ISP 模式。
软件方面,需使用新唐官方 ISP 工具(如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选择串口通信方式,配置波特率(通常 115200)。下载时先复位芯片并使能 ISP 模式,再选择固件文件(.hex 或.bin),点击下载即可完成程序烧录,无需专用编程器,适合批量生产和现场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