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ARM架构与DS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5-22):
ARM架构与DSP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更好?

网友A:
其实还是适用场景不一样的,基本ARM接口比较全性能不错,DSP专业性强

网友B:
ARM类似“全能运动员”,擅长多种任务(如操作系统、应用逻辑),但非专项信号处理。例如:智能手机中运行Android系统、处理用户交互。

网友C:
DSP:针对特定任务(如音频降噪)优化到极致。例如:主动降噪耳机中实时处理环境噪声,延迟需低于10ms。

网友D:
通用嵌入式系统:如智能家电、工业控制器,需运行操作系统或多任务。适合arm

网友E:
成本敏感型项目,ARM芯片价格低、开发工具成熟,适合量产

网友F:
低功耗场景,如可穿戴设备,ARM的功耗优化更优。

网友G:
实时信号处理可以考虑用DSP的,如音频降噪、雷达信号分析,需毫秒级响应

网友H:
高精度需求,如医疗超声设备,DSP的定点/浮点运算优化更可靠。

网友I:
ARM+DSP双核芯片,ARM处理控制逻辑,DSP处理信号任务,兼顾灵活性与性能。

网友J:
FPGA处理预处理,DSP处理核心算法,适用于高速通信系统。这种其实也可以的

网友K:
算法密集型任务,如通信基带、图像处理,DSP硬件加速可减少CPU负载。

网友L(2025-07-17):
ARM 架构侧重多任务处理与低功耗,适用于控制与界面交互;DSP 专注高速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执行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