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案】电解电容的充电电流是否会引起整流桥击穿

楼主(2025-05-22):
有一款批量产品,偶尔发生整流桥击穿的问题,产品出厂前经过24小时通电老化,但偶尔客户拿去安装时也发生故障,返回检查后发现是整流桥击穿短路,更换整流桥后就好了。
整流桥用的是MB10S,耐压1000V,电源供电电压是AC220市电,按理说不可能是过压击穿的。
开始的时候怀疑是使用的整流桥有器件不良引起的一段时间后损坏,后来更换了一个器件品牌后,还是有这个问题。

目前怀疑是通电的瞬间,整流桥后的电解电容充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整流桥击穿。但是想想又觉得有点怀疑,查了资料电流过大发热可能引起整流桥,电解电容充电是时间毫秒级的,这么短的时间无法产生太大的热量。

论坛内有对电源比较了解的朋友吗,能否帮忙看下哪方面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2025-06-16补充:
后续确认就是整流桥问题,最早是用晶导微的MB10S,生产时都没问题,只在客户手里发生过两例整流桥击穿。后来生产一批换了迪一的,在生产老化过程中频繁发生整流桥击穿短路,最初以为整流桥技术含量不高不太可能厂家做出来不良率这么高的,怀疑前面的压敏电阻和限流电阻有问题。后来压敏电阻和限流电阻全换了还是频繁发生击穿短路。
最终尝试上嘉立创买了一盘固得沃克的MB10S,换了1000个后,生产和老化就没有再击穿了。

原先以为整流桥是很成熟的基础器件,正常厂家做出来不应该不良率这么高,把怀疑对象瞄准了其它的器件耽误了很多时间,没料到这么基础的器件厂家都不能相信。

网友A:
看来已经有压敏电阻了,要不再加一只X电容?
再不行,输入串一只电阻或NTC作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已经有压敏电阻了,要不再加一只X电容?
再不行,输入串一只电阻或NTC作缓启动? ...

是的,目前我的解决方法是加个47欧直插电阻做缓启动。
就是对于整流桥击穿的原因还是不太确定,想找人讨论下从理论上更明确一点

xch
你这现象很像我曾经遇到的。原因就是山寨整流桥。 换成四个1N4007二极管就好了.整流桥桥假货满天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我的解决方法是加个47欧直插电阻做缓启动。
就是对于整流桥击穿的原因还是不太确定,想找人讨 ...

原因啊,猜测一下,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USB充电器在插220V时,插入瞬间、接触不良时会有明显的打火,
假如220V插排线比较长,相当于电感,那么在接触不良时电感突然断开,像不像是BOOST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啊,猜测一下,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USB充电器在插220V时,插入瞬间、接触不良时会有明显的打火,
假 ...

你说得很有道理,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很有可能是通电时的浪涌电压超过了整流桥的耐压值,压敏电阻没有很好的起到作用。
目前的方式是把自恢复保险换成几十欧的绕线电阻,压敏电阻钳位时与绕线电阻分摊电压,应该可以起到作用。

网友B:
不管软件还是硬件,最头疼这种偶发性问题了,下面是不专业的回复:
1、产品温升测试结果怎么样?
2、在整流桥输入端加个TVS二级管试试?
能帮上最好,帮不上就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软件还是硬件,最头疼这种偶发性问题了,下面是不专业的回复:
1、产品温升测试结果怎么样?
2、在整流 ...

我也头疼这种偶发性的问题,最以排查的,感谢你的建议。发这个贴子也是欢迎大家讨论一下,交流交流。
产品温升没什么问题,也放在50℃环境中做过通电老化,整机功耗只有3W发热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头疼这种偶发性的问题,最以排查的,感谢你的建议。发这个贴子也是欢迎大家讨论一下,交流交流。
产 ...

出现这种偶发性问题,有时候往往与客户现场环境息息相关,比如现场环境电磁干扰较强或者电源走线布线有什么特殊地方等;
如果有条件,最好是可以带上示波器工具啥的去客户现场实测和验证,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不然在公司里面无法复现,即使加了修改措施,也无法验证是否可以。
虽然我是做嵌入式软件的....哈哈哈哈

网友C:
我用的400V10uF电容,成批的产品也没听说过有坏的。用在配电柜里。

您好,请问前级 保险丝搭配10DK561 10DK511 10DK471 哪个更好适合配电柜。 或者14DKXXX.

网友D:
浪涌过流烧坏了,输入要串联电阻或电感抑制浪涌电流才行的。

网友E:
整流电路串联电阻远大于0.2ohm 就应该没事。除非二极管是山寨的。

网友F:
才4.7UF能有多大电流?整流桥质量问题,换大点的。

网友G:
建议换电流大一号的整流桥啊

网友H:
后面电容容量不大,不会导致整流桥过流

网友I:
串个NTC
就是拔插接触的时候火花引起 击穿

网友C:
在配电柜里长期工作不断电也没坏过。

网友J:
基本可以确定是冲击电流导致的,自恢复保险丝替换成NTC就行了,功耗很小的场合直接串联电阻也行10欧,2瓦的就行

楼主:
感谢大家讨论,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是浪涌瞬间过流引起的整流桥损坏,因大多数情况整流桥能承受住这个超额电流,所以未能及时发现。
主要在于设计时考虑不周。

网友K:
会的 充电的电容=短路状态

网友K:
是靠NTC来限流

网友K:
0.1A保险丝是什么鬼。。。充电电流肯定大于0.1A

网友E:
用0.5A 直流负载测几个整流桥验证一下是不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