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有开源的烧录器吗

楼主(2025-05-22):
发现PIC的官方烧录器都挺贵的,有没有什么开源的,可以自己DIY的烧录器用

网友A:
没有,这就是学习壁垒啊,可以有效防止有人**你的芯片啊。

网友B:
反正任何时候我都相信一句话:不管啥,便宜无好货;不过PIC烧录器确实不便宜。

网友C:
因为不便宜,所以很多菜鸡就没法玩,这样用的人少了,反而不容易被**。

网友D:
你说的PIC32的话可以用jlink的

网友E:
如果是PIC16这种,需要专用烧录器,确实麻烦

网友F:
PIC单片机有开源的烧录器,例如DAP-Link开源烧录器可降低入门门槛,社区持续更新驱动支持新芯片

网友G:
开源烧录器具有低成本、易获取的特点,社区驱动的更新机制能持续适配新芯片,适合学习、研发等场景。

网友H:
开源方案在硬件设计、软件驱动等方面公开,开发者可根据需求调整或扩展功能。

网友I:
在选择开源烧录器时,需关注其兼容性、驱动支持情况及社区活跃度,确保能适配目标PIC单片机型号。

网友J:
一般来说,开源方案虽成本低,但可能需自行调试硬件或软件,对开发者技术能力有一定要求。

网友K:
我觉得你可以买个烧录器,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啊

网友L:
确实没有啥好的开源方案,而且烧录器还不便宜

网友M:
有开源的吧,DAPlink不就行吗,而且DAPlink好像能烧录PIC32的

网友N(2025-11-10):
PIC 单片机有开源烧录器,如 PICKit2/3 的开源克隆版(如 OpenPICprog)、基于 Arduino 的开源方案(用草图模拟编程时序)。这些工具通过开源硬件设计和固件,支持 ICSP 接口烧录,兼容多数 PIC 型号,成本低且可自定义,但稳定性可能不及原厂工具,适合低成本开发场景。

网友O:
PIC 单片机有多个成熟的开源烧录器方案

网友P:
PIC 单片机有开源烧录器,如 “PICkit 2 Clone” 基于开源设计,兼容 PICkit 2 固件,支持多数 8 位 PIC;“OpenOCD” 通过适配可支持部分 PIC32;还有 “USBasp” 经改造支持 PIC 的 ICSP 编程。这些开源方案成本低,硬件设计和固件代码公开,适合 DIY 和低成本开发场景,但兼容性可能不及原厂工具。

网友Q:
PIC 单片机有多种开源烧录器。比如 DAP-Link 适配 PIC32 系列,社区持续更新驱动;Open Programmer 支持 PIC10 - 24 及 dsPIC 系列,成本低且无需驱动,还能作部分 PIC16f 器件的调试器;还有 Unix Tiny PIC Bootloader Loader,适配 Linux 系统,可通过串口给 PIC 加载程序。

网友R:
PIC 单片机有开源烧录器,如 PICkit 2/3 的开源克隆版(基于开源硬件设计),支持多数 8 位 / 16 位 PIC 型号;还有 USBasp 改造版,通过固件适配实现 PIC 编程;开源项目 “OpenOCD” 也支持部分 PIC32 型号,配合硬件调试器使用。这些工具成本低,固件可自定义,适合个人或小批量开发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