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5支持用户UUID收发一样吗?

楼主(2025-05-22):
CH585支持用户UUID收发一样吗?

网友A:
支持的,可以看下BLE UART例程中的服务参考,ble_uart_service文件夹中的ble_uart_service_same_16bit_char.c使用的同一个uuid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可以看下BLE UART例程中的服务参考,ble_uart_service文件夹中的ble_uart_service_same_16bit_char ...

请问一下,如果说,做蓝牙小票热敏机,贵司有推荐的最适合的型号吗?看到这个的IO口,似乎有些少。

网友B:
CH585 完全支持用户自定义 UUID 的双向收发。你定义的特征既可以被写入,也可以用来 Notify 主机,只要权限设置合理,就能实现“对等通信”。

网友C:
是的,CH585支持用户自定义UUID的收发功能,可以实现相同的UUID进行数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