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编译生成两份hex文件

楼主(2025-05-22):
MPLAB x ide 软件中如何设置条件编译(版本A、版本B),自动编译生成两份hex文件

网友A:
调用批处理,执行2次编译命令?

网友B:
makefile工程的话,可以用脚本,mdk或者iar的话,可以用win的批处理,总的来说,就是脚本

网友C:
不知道附件pdf提供的方法有木有能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