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AT085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内置电源处理偏置

楼主(2025-05-22):
LKS32AT085/LKS32AT086是凌鸥推出的高性能车规级运动控制系列芯片,通过AECQ100等级测试认证。
集成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

-----------------不需要电压偏置就可以处理正负信号---------------------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内部进行正负偏置处理?

网友A:
LKS32AT085是凌鸥推出的高性能车规级运动控制系列芯片,它集成了仪表级全差分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差分ADC。

网友B:
ADC触发事件可以来自外部的定时器信号T0、T1、T2、T3发生到预设次数,或者为软件触发。
20 个通道里最后一个通道用来测量ADC自身的offset,将其保存在通道寄存器中,其他通道的
ADC值都已自动减去该offset。在芯片上电之初,应由MCU发起offset校正信号,校正控制模块将
ADC通道设置为通道1,并将值储存在通道寄存器中。如果客户对offset要求较高,可定期(例如一
小时/一天)在ADC空闲时将offset校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