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低待机功耗恒压驱动芯片,那么恒压与恒流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5-05-22):
LKS620是一款高集成度低待机功耗的非隔离降压型恒压驱动芯片。适用于20Vdc *~ 265Vac全电压输入的非隔离电源。
芯片内部集成500V功率开关以及续流二极管,采用电压电流控制技术,不需要外部环路补偿电容,即可实现优异的恒压特性,极大的节约了系统成本和体积。
芯片采用多模式控制技术,并从输出电压经过芯片内部供电二极管给VCC供电,有效降低系统待机功耗,提高效率,并减小系统工作在轻载时的噪声。

低待机功耗 <20mW@120Vac&230Vac
固定15V输出电压
内部集成500V功率管
±5%输出电压精度
内置软启动

常规意义上的DCDC或ADDC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为恒压?

网友A:
恒压驱动芯片和恒流驱动芯片的核心区别在于其输出特性和应用场景,而低待机功耗恒压驱动芯片在实现恒压功能的同时,兼顾了低功耗需求。

网友A:
恒压驱动适合并联负载、对电压稳定性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A:
恒流驱动适用串联负载、对电流精度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B:
恒压驱动芯片和恒流驱动芯片主要有以下核心区别:

**一、输出特性**

  * **恒压驱动芯片**
    * 它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例如,常见的 USB 输出接口就是基于恒压驱动原理。USB 标准输出电压一般为 5V。恒压驱动芯片会通过内部的稳压电路,确保在负载变化(如连接不同设备,像手机充电、给移动硬盘供电等)时,输出电压仍然能够稳定在 5V 左右。不管连接的设备是从电源获取小电流(如手机待机状态)还是较大电流(如手机快速充电或移动硬盘工作时),只要在芯片的额定输出电流范围内,它都能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 **恒流驱动芯片**
    * 这种芯片的重点在于保证输出电流的稳定。以 LED 驱动为例,LED 是一种对电流敏感的器件。如果电流过大,LED 很容易被烧毁;而电流过小,LED 又不能正常发光。恒流驱动芯片会根据设定的电流值,自动调整输出电压来维持这个电流。例如,一个恒流驱动芯片设定输出电流为 20mA,当 LED 的正向电压(不同的 LED 材质和颜色都有不同的正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芯片会通过改变输出电压,使得流过 LED 的电流一直保持在 20mA 左右。

**二、应用场景**

  * **恒压驱动芯片**
    * 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稳定电压供电的设备。如电脑主板上的电源管理部分,会使用恒压驱动芯片为处理器、内存等部件提供稳定的电压。在手机等便携设备中,为内部芯片(如处理器、基带芯片等)供电的电源电路也大多采用恒压驱动方式。另外,像一些简单的电子设备,如电子钟、计算器等,它们内部的小型电源模块也是基于恒压驱动芯片来确保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 **恒流驱动芯片**
    * 主要用于驱动电流敏感型的器件,最典型的就是 LED 照明领域。无论是单个 LED 灯珠的驱动,还是由多个 LED 组成的灯带或显示屏,都需要恒流驱动芯片来保证每个 LED 能够在合适的电流下工作,以实现均匀的亮度和较长的使用寿命。此外,在一些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中,当需要给传感器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流时,也会用到恒流驱动芯片。

**三、控制方式**

  * **恒压驱动芯片**
    * 通常采用电压反馈控制。芯片内部有一个电压比较器,它会不断地比较输出电压和内部的基准电压。如果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基准电压,芯片就会通过调整功率管的导通程度来改变输出电压,使其回到设定的稳定电压值。例如,当负载电流增大导致输出电压有下降趋势时,电压比较器检测到这个变化后,会控制功率管增大导通程度,从而提高输出电压,维持电压的稳定。

  * **恒流驱动芯片**
    * 主要是电流反馈控制。芯片内部会有一个电流检测电路,一般是通过检测负载上的电压降(因为负载电流与电压降成正比)来获取电流信息。然后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与内部设定的电流基准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来调整输出电压,从而保证输出电流的恒定。例如,在 LED 恒流驱动芯片中,会通过检测 LED 回路中的电流,实时调整输出电压,使得 LED 工作电流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