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 多通道采集数据不对。

楼主(2025-05-22):
STM32F103 ADC1 使用IN1,IN4做ADC输入,ADC工作在中断模式,没有用DMA,在回调函数里读出的数据不是预期数据,有时读入的数据IN1的,有时读入的数据IN4的,,请高手指点哪里出问题。
代码下: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include "Userinclude.h"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2;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2;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define ADC1_CHANNELS    2            // ADC1通道数量
uint16_t adc1_1value=0,adc1_2value=0; //ADC转换数据存储变量

        /* ADC转换完成中断回调函数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static uint16_t channelIndex=0;
  uint16_t adc1_value;
  if(hadc->Instance == ADC1)
  {
    /* 获取通道1和通道4的转换结果 */
    adc1_value= HAL_ADC_GetValue(&hadc1); // 通道结果
                //adc1_value= HAL_ADC_GetValue(&hadc1); // 通道结果
                //LED1out(1);
    switch (channelIndex)
      {
        case 0:
        {
                                        adc1_1value=adc1_value;

        }
        break;

        case 1:
        {
                                        adc1_2value=adc1_value;

        }
        break;

        default:
        {
        }
                        }

    channelIndex = (channelIndex + 1) % ADC1_CHANNELS; // 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if (channelIndex == 0)    //完成了所有通道的转换
                {
     // HAL_ADC_Start_IT(&hadc1); //启动ADC转换(规则组)
    }
  }
}

void ADC1_2Start(void)  //启动ADC转换(规则组)
        {

    if(HAL_ADC_Start_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错误处理
    }

        }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A:
基于HAL库的ADC多通道数据采集,STM32的网上应该很多demo程序,你自己查下资料,会学到的更多。

网友B:
用标准库试试看

网友C:
你说的 adc1_1value 和 adc1_2value 获得的值是一样的吗。还有就是,你程序里表明是软件触发AD采样,软件在什么地方触发,还有你的ADC时钟和采样速率是多少。

网友D:
标准库就没这样的放闹,不过现在都是hal了

网友E:
在 中断回调函数中,只能读取到 最后一次转换的通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