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学习资料] 【C语言实战经验5】Bug到底怎么产生的?编码小技巧,让你的代码更稳更帅!

楼主(2025-05-22):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有时候软件Bug的产生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在编写代码时粗心,坏习惯或者缺乏减少Bug产生的编码技巧导致的。
今天,作者就分享一些简单的但非常实用的编码小技巧,希望能够为同道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编码的参考价值。
话不多说,直接进正题。
本期主要介绍以下编码小技巧:
技巧1:变量和常量在判断语句中做相等比较时,将常量放在等号左边
技巧2:变量一定要初始化,特别是局部自动变量(非static)
技巧3:用好宏定义#define
技巧4:重要代码位置要加注释,并且使用英文注释,代码修改后,也需同步更新注释
技巧5:驱动代码开发,尽量参考官方demo,别轻易自创
技巧6:尽量缩小变量和函数的作用域
技巧7:加上关键字volatile修饰变量,告别偶发性Bug,让你高枕无忧
技巧8:不要直接在中断程序里加printf调试信息和太多的功能代码,改用全局标志位实现
技巧9:代码模块化,尽量解耦,实在无法避开,就用函数封装全局变量
技巧10:使用函数API接口的方式实现和封装通用功能
技巧11:函数定义要巧妙,函数命名不再是难事
技巧12:尽量解决编译警告warnings,别让它们成为风险项
技巧13:复杂运算分步走,别一步到位,除非你有十足把握
技巧14:开发时仅导入有用的MCU固件库外设文件
下面将逐一介绍。

技巧1:变量和常量在判断语句中做相等比较时,将常量放在等号左边
在C语言中,注意区分等号(==)运算符和赋值(=)运算符:
等号运算符的左边和右边都可以为常量;
赋值运算符只有右边可以为常量;
看看以下代码,编译报错:

所谓左值l-value,就是可以定位的内存位置,例如变量、数组元素或者结构体成员等。而右值r-value通常是指临时值或者不能定位的表达式结果,例如常量或者函数返回值等。
比如如果你试图对一个常量赋值,编译也会报错:
const int i = 1;
i = 2; // 错误,因为i 是常量
如果编码目的是为了判断常量和变量是否相等,代码按如下两种方式修改均可:

但希望你选择方式1,因为这样操作后,如果你在编码时漏掉一个“=”,编译报错;方式2漏掉一个“=”,编译通过,但这种赋值逻辑不是我们想要的判断逻辑。

技巧2:变量一定要初始化,特别是局部自动变量(非static)
所谓变量初始化,也就是变量声明或程序运行时,设置变量的初始值(默认值、缺省值);
不管是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或者是复合数据类型等,一律设置初始值。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static)倒是还好,如果你忘记初始化,其初始值一般自动为0;
但是局部自动变量(普通的局部变量)在创建时并不会自动初始化,因编译器不同,其初始值可能是内存中的随机数据;如果不显式初始化,很可能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下代码实测结果:

从以上实测结果就能明显看出结果;
因此,你就记住:
定义一个变量后,先不要做其他的,马上对其进行初始化设置,准没错!

技巧3:用好宏定义#define
对于程序里有意义的或者频繁使用的数值常量,你得用宏定义方式来控制它们(当然如果你习惯用枚举方式也可以),不然随着程序迭代升级和修改,你会疯掉的;特别是刚入职场的从事软件开发的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打个比方吧,有一个延时时间阈值,在程序里使用了50次;如果你用宏定义方式实现,后续如果修改其值,你只要改一次即可,并且肯定不会出错;否则,你要修改50个地方,并且还有可能会漏改;很简单的逻辑,大家都懂的。
看一个人的C语言功底怎么样,其实从这一点上就能分个大概。
看看MCU厂商写的固件库或者RTOS源码,那真的是有数不清的宏定义!
至于宏定义如何巧妙使用,可以参考作者的另一篇文章: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0402-1-1.html

技巧4:重要代码位置要加注释,并且使用英文注释,代码修改后,也需同步更新注释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第一,我们自己写的代码,一段时间后再来解读,有些代码逻辑可能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写了?如果你有了注释,就容易回想起来了。
第二,不同的代码编辑器或者IDE开发环境对中文的兼容性不一样,或者很多公司对文件是有加密操作的,可能会出现中文乱码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看注释,甚至再写入新的中文注释后也是乱码,因此强烈建议使用英文注释;另外,还可以锻炼你的英文水平,何乐而不为?

第三,代码修改后,你的注释一定要同步更新,这样你的注释才有意义;如果注释***只是第一次写代码时的样子,那毫无意义!

技巧5:驱动代码开发,尽量参考官方demo,别轻易自创
芯片(MCU、ADC、DAC、flash等芯片)的驱动代码尽量参考官方demo来写,这些都是人家验证过的,基本没啥问题的;如果你有十足把握或者是预研产品,可以自创,否则即使功能上实现了,但性能上不一定优越。
所以,要学会访问芯片官方网站的资料和咨询芯片技术支持等,切忌独自埋头苦干!

技巧6:尽量缩小变量和函数的作用域
所谓作用域,就是你定义的变量或者函数的使用范围,是只能在此文件中使用还是可以在整个工程文件中使用。这样设计,不仅可以增加代码可读性,即使后续遇到问题,也可以缩短代码排查范围。
第一,只在一个源文件中使用的变量,直接在源文件里定义为静态全局变量即可;
第二,只在函数内部使用的变量,直接在函数内部定义为局部变量即可;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变量的生命周期的概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注意:对于元素个数成百上千的数组,考虑到占用堆栈空间多,可以定义为全局数组。
第三,只在一个源文件中使用的函数,定义时直接加上static,即如果在其他文件被调用,编译会报错;

技巧7:加上关键字volatile修饰变量,告别偶发性Bug,让你高枕无忧
之前有个坛友发了一个帖子咨询一个偶发性Bug,这个很经典,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4870-1-1.html
其实像这种同时在中断里和main里读写同一个全局变量的代码操作,应该很多人写过吧?
很多初学者可能对volatile(易变的)关键词比较陌生或者平时使用很少,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通知编译器,被其修饰的变量值可能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以一种编译器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因此编译器在对代码进行优化时,不能对该变量进行常规的优化操作。每次访问该变量时都要直接从内存中读取真实值,而不是使用寄存器中的缓存值,以保证程序对变量的访问是实时的。
那到底哪些情况下要加上volatile呢?
第一、访问硬件寄存器;
第二、防止编译器优化;
第三、中断服务程序里的共享变量;
就是上面那个帖子应该有的操作;
网上有很多关于volatile的详细使用介绍,可以学习,这里就不不展开阐述了。

技巧8:不要直接在中断程序里加printf调试信息和太多的功能代码,改用全局标志位实现
printf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且运行耗时的函数,养成好习惯,即使是在自己调试阶段,也不要直接在中断程序里加打印信息。
另外,特别是在中断频繁响应的应用场景,中断程序里尽量不要加太多的功能代码,尤其是那些特别耗时的浮点数运算或者数据排序什么的。即不建议使用如下代码操作:
你可以改用全局标志位实现,即中断程序里置位标志位,main或者其他接口里轮询读取该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执行功能代码,如下操作:
这不就用到volatile关键字了嘛。

技巧9:代码模块化,尽量解耦,实在无法避开,就用函数封装全局变量
不同功能模块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代码相互耦合的,比如ADC功能模块和DAC功能模块之间,应该是没有任何逻辑互联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做成代码模块化和完全解耦,类似下面文件操作:
如果两个模块之间存在耦合的逻辑关系,需要通过全局变量等方式来操作,这个时候就不要直接在逻辑程序里暴露全局变量,要通过函数方式来封装全局变量;即把如下的代码操作:
改成如下的代码操作:
这样操作后,就不会出现全局变量满天飞的代码了,代码质量瞬间提高了不少。

技巧10:使用函数API接口的方式实现和封装通用功能
API,即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在这里你可以理解为函数接口;
在程序开发时,我们会经常使用一些常用的功能,比如求两数之和,取两数中最大值,延时处理或者位移操作等,如果一个程序中使用某个通用功能的地方比较多,一旦有问题或者需要修改的时候,你的通用功能的实现方式就非常重要了,直接编写代码的方式让你事倍功半,函数封装的方式则让你事半功倍;

另外,你可以自定义一个源文件和头文件,专门用来封装通用API接口,可以参考如下:
后续如果需要修改,你只需要修改普通函数或者宏函数的定义即可,这样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就大大增加了。

技巧11:函数定义要巧妙,函数命名不再是难事
所谓的函数定义要巧妙,主要包括函数定义的行数限制和功能专一;
行数限制:虽然一个函数定义的最佳行数没有明确标准,有推荐30行的,50行的或者200行以内的,但是考虑到代码可维护性和可读性,函数定义的行数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过少可能会导致代码冗余,过多可能会降低维护效率。
功能专一:一个函数定义尽量实现一个单一功能,不要涉及太多的逻辑功能,可以通过模块化设计将复杂功能拆解为多个小功能,每个函数处理一个小功能;
大家应该对MCU固件库都不陌生,比如AT32F403A的固件库,很多函数定义就实现一个功能,并且通过函数名称基本上就能猜出该函数是实现什么功能:

因此,大家在编写自己的应用逻辑功能代码时,就可以参考这些优秀的demo程序。
另外,如果函数功能太多,估计你在函数名称的命名上都不太好写吧!如果是单一功能,那就容易命名了!

技巧12:尽量解决编译警告warnings,别让它们成为风险项
我们在编译程序时,往往只关注和解决errors,因为不解决它们,是没办法生成可执行文件的;但对于warnings,如果每次都会把它们解决的攻城狮和程序猿们,那可不是一般的优秀!作者以前写代码时,也和大家一样,管它呢,反正warnings不影响程序运行!直到后来进一家企业,源代码需要上服务器做coverity检查,那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解决warnings了,不然开会的时候会被“批斗”:
在解决warnings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有些warnings可能在代码指定的运行分支下会造成程序异常,比如不同数据类型的转换和指针未初始化等;另外,消除warnings也可以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读性,还能省出来一些flash和RAM空间。

技巧13:复杂运算分步走,别一步到位,除非你有十足把握
C语言里的运算符都有优先级和运算顺序的概念,如果一个算式里涉及了多个运算符,我们往往会通过加括号()的方式来操作;但是如果算式比较复杂,就建议不要用一条语句来一步到位,这样实现的逻辑容易与我们想要的背道而驰,在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上也比较差。
比如使用位操作运算符来实现交换一个字节数据里的指定位:
第一种是这么实现:
第二种是这么实现:
作者倾向于以第二种方式实现。

技巧14:开发时仅导入有用的MCU固件库外设文件
现在的MCU外设日益丰富,对应的外设文件也变多了,可能我们会一股脑地将官方demo程序里的全部外设文件导入到工程里面,每次全编译程序时都要好一会;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操作,有些项目的功能简单,用不了几个外设,你把用上的外设导入到工程里面就可以了,不仅编译速度快,整个工程看上去也“清秀”许多,这才是高大上的体现!

以上作者根据自己的开发经验总结了一些编码小技巧,希望对大家有用!当然,C语言还有很多编码技巧,特别是指针的妙用,待以后分享!
如果你有好的编码技巧,欢迎来贴分享!

很实用
14个C语言编程小技巧,提升代码稳定性,减少BUG产生,夯实基础,稳筑高楼。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网友A:
这些技巧真的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可以避免很多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技巧真的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可以避免很多低级错误。
...
是的,小技巧往往可以避免随着代码迭代后引入的Bug。

网友B:
这些技巧能 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C:
从编程习惯上杜绝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技巧能 避免很多麻烦。
是的,其实很多看似疑难杂症的Bug,最后的原因往往就是一些小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编程习惯上杜绝BUG
是的,编码习惯非常重要。

网友D:
这些编码技巧确实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使用volatile关键字,能有效减少bug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编码技巧确实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使用volatile关键字,能有效减少bug的产生。
...

是的,特别是有助于减少那些让人头大的偶发性Bug的产生。

网友E:
使用define宏定义必须养成加括号的习惯。不然对宏定义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出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define宏定义必须养成加括号的习惯。不然对宏定义进行操作的时候就出bug了。 ...

是的,养成加括号的习惯。

网友F:
变量和常量在判断语句中做相等比较时,将常量放在等号左边。
我认为放哪边都无所谓。除非你用少写一个=,希望编译器帮你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量和常量在判断语句中做相等比较时,将常量放在等号左边。
我认为放哪边都无所谓。除非你用少写一个=,希 ...
将常量放在等号右边,问题也不大,可能也是大部分人平时写代码的习惯(写判断语句时先敲变量再敲常量);
只是如果将常量放在等号右边,类似(常量==变量),有时候会避免一个问题,即这个时候如果因粗心少写一个等号,程序编译会报错,而如果用(量==常量)的方式,少写一个等号,程序编译不会报错,但这不是我们想要判断的逻辑,大部分情况判断语句里更多的还是判断是否相等,而用赋值语句方式来判断真假的操作相对少一些。因此,建议大家将常量放在等号左边,特别是编码比较粗心的朋友们。

网友G:
楼主讲的很详细了,配图也很到位,感谢分享,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的很详细了,配图也很到位,感谢分享,学到了。

嗯,能帮上忙就好哦。

网友H:
解耦那边我不理解,把全局变量都藏起来了,这样代码却读起来感觉更费劲了,能否出一篇再详细讲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耦那边我不理解,把全局变量都藏起来了,这样代码却读起来感觉更费劲了,能否出一篇再详细讲讲呢 ...

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这篇关于专门说全局变量的文章: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9778-1-1.html

楼主:
希望对你有些参考价值。

网友I:
您好,关于volatile 对应的文章中,还没有正面回复,mark可以理解为没有真实更新修改至内存导致一直进入,但数组访问不从0开始是什么情况呢?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关于volatile 对应的文章中,还没有正面回复,mark可以理解为没有真实更新修改至内存导致一直进入, ...

后面这篇帖子没有下文了,是吧?我抽空看下。

网友J:
这些编码技巧太实用了,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能有效减少bug的产生。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后面这篇帖子没有下文了,是吧?我抽空看下。

有进一步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进一步的信息吗?

有了再@你。

网友K:
这些技巧都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能有效减少编程错误。

网友L:
这些编码技巧确实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可以减少很多潜在的错误。

网友M(2025-06-25):
很多都是个人习惯问题吧,也不是非这么搞,只要可以用没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些技巧都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能有效减少编程错误。
...

有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些编码技巧确实很实用,尤其是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的使用,可以减少很多潜在的错误。
...

是的,小技巧防止大错误。

网友I:
他那个问题是不是其他原因呢?未被volatile修饰的变量,如果中断也操作,就是有可能某一方的赋值失败,也就是置0或置1失败,如果是按题主描述的,中断的频率很低,那也应该就某一次失效,也就是可能重复打印一次 ,好像不应该出现一直置0 不成功的现象吧。

@Unarty :原来如此,中断置位全局变量,主函数里使用全局变量,也确实是常用操作。
@dffzh :我有遇到及处理过变量在中断与应用程序中处理的类似问题,但与其描述现象不一样,所以比较好奇,在这个情况下除了我描述的还会有其他的可能吗?
你是遇到类似问题了吗?看你比较关注这个,我今天下午抽空再看下他那个帖子。

网友N:
掉了一句, 切莫炫技巧  ++a -=  *p;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掉了一句, 切莫炫技巧  ++a -=  *p;

是的,这种运算语句简直让人抓狂

网友O:
在定义宏时,记得加上括号,以防操作时产生意料之外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定义宏时,记得加上括号,以防操作时产生意料之外的错误。

是的,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P:
解耦是把全局变量隐藏,通过封装和数据结构,使代码模块化,读起来可能费劲,但利于维护和扩展。

确实如此。

网友Q(2025-08-29):
Bug 源于逻辑错、边界漏、交互误。编码用断言校验、模块化、注释清晰、增量测试,代码稳且易读,颜值与可靠并存。

代码颜值,这个词有意境。

网友R:
Bug常因逻辑错误、语法错误或环境问题产生。用C语言时,细心检查变量类型、注意函数返回值、避免溢出等可提升代码稳定性。

是的
是的,细节把控很重要。

网友S:
编写代码时,错误处理、代码规范和细节注意是关键,这样可以让你的代码既稳定又高颜值。

确实如此。

网友T:
编写C语言时,错误可能在细节处理不当、数据类型匹配、边界条件忽略等方面产生。学会仔细审查代码、预想边缘情况,应用良好的编码习惯可让代码更可靠。

完全正确。

网友U:
定义宏时,记得加括号,否则操作时可能出乱子。

没错,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V:
变量初始化和宏定义能降低错误,提升代码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