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SP (In system programming) 不须拆下芯片即可完成产品升级

楼主(2025-05-22):
https://www.nuvoton.com.cn/support/technical-support/technical-articles/TSNuvotonTechBlog-000340/
若用户选择以 UART 接口连接产品,也可以直接透过 NuMaker 开发板上所附的 Nu-Link2-Me 做连接。新唐提供了非常弹性的 ISP 刻录方式,在工具使用上,除了 Nu-Link2-Pro 或Nu-Link2-Me 之外,客户也可以使用自行开发或是其他第三方工具作为 Host 端,在软件使用上,新唐更直接提供了 ISP 刻录软件的原始码及执行档,可供使用者自行做客制化的设定。接下来会以一般的使用方式及 Nu-Link2-Pro 的使用情境,做 ISP 的流程说明。

ISP 分为四步骤,首先须准备 ISP Bootloader、将 Bootloader 刻录至目标芯片,接着设置连接的接口,最后再利用 ISP 刻录软件对产品进行刻录,即可完成系统升级。以下将以 SPI 接口为例,说明如何以 Nu-Link2-Pro 透过 SPI 接口连接产品,进行 ISP 系统升级。

准备 ISP Bootloader
ISP Bootloader 代码
BSP 中存放各个接口的 ISP Bootloader 代码,使用者可依设置的连接界面做选择。以SPI 接口为例,其代码路径为 SampleCode/ISP/ISP_SPI。

产生 Bin 檔
开启与 IDE ( 如arm KEIL/ IAR/ NuEclipse ) 相对应的 Bootloader 项目,并编译产生 Bin 檔。以 SPI 接口为例,编译后将会产生 ISP_SPI.bin。

Bootloader 刻录
连接产品
利用 SWD 连接Nu-Link2-Pro 与产品上的目标芯片 ( 图一 ),Nu-Link2-Pro 另一端与计算机透过 USB 连接。

图一、Nu-Link2-Pro 透过SWD 连接目标芯片

刻录设定
利用 ICP 连接 Nu-Link2-Pro 并做刻录设定 ( 图二 )。

载入 Bootloader 至 LDROM
配置位选择 LDROM 启动
编程位置选择 LDROM及配置区

图二、Bootloader 刻录设定

开始刻录
按下开始键,将 Bootloader 刻录至 LDROM。

设置连接接口
若使用 SPI 接口连接 Nu-Link2-Pro 与产品上的目标芯片,需设置的线有 6 条:SS/ CLK/ MOSI/ MISO/ VDD33/ VSS ( GND ),Nu-Link2-Pro 另一端则与计算机连接 ( 图三 )。其余接口设置方式可参考 Nu-Link2-Pro 使用手册 3.3 Bridge Interface Pin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Connection。

图三、ISP_SPI 接口连接图
各接口默认的脚位配置,可至 ISP Bootloader 的 main 程序代码中查询。以图三中的M487 为例,其 ISP_SPI 的main程序代码中 ( 图四 ) ,脚位配置为 SS – PH9/ CLK – PH8/ MOSI – PE0/ MISO – PE1。

图四、ISP_SPI main 程序代码

ISP 设定 ( 图五 )
选择连接接口
根据步骤 3 的接口设置做选择,如 I2C/ SPI/ CAN/ RS485/ UART。

连接产品
点选 Connect 键并同时重置产品上的目标芯片,将会透过选择的接口连接至目标芯片。

载入升级 Bin 檔
将欲刻录的升级 Bin 檔放至 APROM 中。

Config Bits 设定
确认 Config Bits 的设定是否正确。

刻录设定
选择刻录位置为 APROM,并勾选 Reset and Run 选项。

开始刻录
按下 Start 键,ISP 刻录软件就会透过选择的连接接口,开始刻录升级的档案到目标芯片。

图五、ISP 设定步骤

新唐在开发阶段提供了整合开发环境 IDE、NuMaker 开发板、开发板支持软件包 BSP、PinConfigure/ PinView;量产阶段则有 ICP 刻录软件,可做在线刻录、脱机刻录以及一对多刻录;升级阶段只需透过 ISP 刻录软件及 Nu-Link2-Pro,不须拆下芯片即可完成产品升级。各个阶段皆有充足的工具供客户使用,减少客户负担、提升工作效率。完整的生态系统代表了新唐以客户为本的核心价值,未来也将不断地精进、继续丰富生态系统,期许能够带给客户以及整个产业更良好的使用经验。

网友A:
这个ISP升级流程看起来很详细,尤其是对于Nu-Link2-Pro的使用说明,对于嵌入式开发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B(2025-08-28):
ISP(在系统编程)无需拆下芯片即可升级产品。通过预留的编程接口(如 SPI、UART),外部设备发送升级程序到目标芯片,芯片内的 Bootloader 接收并写入 Flash,覆盖旧程序。过程中系统可保持供电,不破坏硬件连接,实现便捷的在线升级,适用于已安装的嵌入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