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无刷电机控制

楼主(2025-05-24):
总的原理是通过控制上下半桥mos管的开关,来实现每一相有不同的电平,进而控制三相电实现无刷电机控制
下面全部以A部分为例:
GH_A,GL_A分别是MOS管的驱动部分,SN1,SP1用于通过采样电阻检测电流,U,V,W为输出端,PVDD、SH_A与SL_A通过参与测量 <span class="MathJax_SVG" id="MathJax-Element-1-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VDS" role="presentation" style="display: inline-block;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border: 0px; position: relative;">VDS ,判断NMOS内阻是否正常(是否烧坏),VU_ADC用于检测U相电压

网友A:
无刷电机控制硬件上原理简单,但是要做好还是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