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精品视频学堂] ADC 采样数据抖动

楼主(2025-05-23):
使用内部ADC出现的采样数据异常抖动问题
采样设计:
用于检测供电线路电流及电压。
产品运行在两种模式下,1、低功耗静态模式(仓储态),2、全功能全速运行模式(工作态)。
在仓储态下,所有外设均处于关闭状态,MCU也处于低功耗模式下(如MSP430处于LPM3模式,STM32处于STOP2模式下),仅保留低功耗定时器及ADC,ADC处于低速运行状态,检测的是工频信号,在一个工频周期内检测8个点的数据,每隔2.5ms采样一次。外部采样通道也通过MOS管进行开启关闭。
ADC转换器内部图:
问题1.ADC多通道连续采样,采样值异常波动
当MCU需要多通道连续采样时,ADC从设置的通道开始顺序采样到通道结束,其内部使用的是一个ADC进行对不同的采样通道的切换,在切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对ADC内部RC(Cadc)进行充放电,此时就存在一个隐蔽的问题。
若不同的采样通道之间的采样幅值不同,如CHANEL1的信号为3.6V的电池电压,CHANEL2的信号为1V基准的交流信号,CHANEL3的信号为3V左右的温度信号。此时ADC先采样CHANEL1,完成后将结果写入结果寄存器,紧接着采样CHANEL2,再采样CHANEL3。
这个过程中,当不同的信道接入ADC时,外接待采样信号会通过RC回路进行充放电(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采样保持时间设置),sample and hold time越长时间,Cadc的电压值与待采信号值越一致,采样结果越准确。但增加该时间则增加相应的时间及功耗。
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基于此。在运行过程中,偶发异常的采样到与实际值偏离较大的数据,采样的交流信号产生了失真,计算出来的值也发生了跳动。
原因在于:由于通道1连接的电压为3.6V,而通道2连接的信号低于1,在采样完成CHANEL1时,ADC自动切换到CHANEL2,此时由于采样保持时间设置较小,ADC的RC还未放电完成,由较高的电压信号切换到较低的电压信号,RC未完成放电,导致最后的采样结果出错。但其实该种情况也不会必现,MCU差异性导致批量的产品中只有部分会出现该问题。
相同的道理,如果相邻的通道,CHANEL2电压信号较低,CHANEL3的电压信号较高时,也可能产生ADC的Cadc未完成充电,采样得到的值也不准确。
解决方法:1、增加采样保持时间。2、在电压信号相差较大的信道中间,增加对基准电压的采样,使信号处于平均值,在切换通道时不会因为充放电不及时导致数据错误。

问题2 对MOS管控制的周期开关的通道进行采样,异常检测到有信号
试产的产品部分出现ADC采样的信号呈下降趋势,如2080,2070,2060,2055,2048,2048,但待检信号无异常,信号源无明显抖动。
由于功耗的限制,对于某些采样信号的通道无法长时间开启着,需要通过MOS来通道开启和关闭,通过定时器对其周期性的开启测量计算。
原因:在开启MOS管时会产生一个冲击信号,需要较长的时间稳定,由于器件的一致性差异,稳定的时间也略有差别。在设计时,设计为执行开启后60ms再去进行采样,部分产品就会检测到异常值,导致计算出现偏差,产品运行状态也出现偏差。
解决方法:增加等待时间,开启通道后,等待80ms再进行采样,采样数据无误。

STM32 ADC采样异常 采样发生抖动
同样在设计阶段,产品在低功耗状态下的采样无异常。产品逻辑是在采样计算到交流信号时,唤醒MCU外设开启工作。
在第二次试产时,出现了部分设备,在无外部信号时,也采样计算到了数据,导致运行状态发生错误,体现在静态功耗异常。从外部基准电源、工作电源、待检信号来查,其纹波均较小无异常,但ADC还是采样到抖动数据。
产品设计在定时器LPTIME中断里2.5ms周期触发开启ADC转化,随后MCU进入STOP2模式。
问题:采样到的数据,偶发的出现一两个点的跳动,如2048,2048,2048,1750,2048,2048,通过计算后,判定为检测到外部信号,唤醒了MCU及其外设,导致功耗异常。
但是通过JLINK调试就不会出现ADC采样异常。
通过更换MCU可以解决问题。
切换到外部ADC采样芯片时,不会出现抖动
MCU高速运行时,不会出现抖动
通过询问技术支持,1、输入阻抗不匹配 2、采样电容没充饱。(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在更改程序,增加采样保持时间后,修复了部分异常设备。但依旧有部分设备异常。此时采样保持时间已加到最大,也无法解决该问题,且通过更换MCU可解决问题,又怀疑到硬件设计上来。。。
原因:
由于产品设计,在LPTIME中断里开启ADC采样,随后退出中断后立即进入STOP2模式,以降低整机功耗,使其运行在超低功耗状态下,此时MCU主频为4MHz。在测试过程中将采样保持时间开启到最大,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ADC的时钟是与SYSCLK时钟一致的,在退出LPTIME的中断后MCU进入了STOP2模式,此时SYSCLK是被关闭的,ADC时钟也被关闭了,再多的采样保持时间也会停止不运行采样了。
解决:开启ADC->DMA中断,在触发ADC采样后,等待DMA传输完成中断(即等待所有ADC通道都采样完成),再进入STOP2模式。此时保证了设置的采样保持时间有效执行。但随即也引入了静态功耗增加的问题,为该处等待,功耗增加10uA。

网友A:
做好电源隔离很重要

网友B:
ADC隔离和采样速率会对整体有影响的

网友C:
ADC从设置的通道开始顺序采样到通道结束

网友D:
采样保持时间不足或者通道间电压差异大都会导致ADC多通道连续采样,采样值异常波动。

网友A:
硬件滤波,软件滤波,运放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