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extern用法

楼主(2025-05-23):
    extern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一般用在变量名前或函数名前,作用是用来说明“此变量/函数是在别处定义的,要在此处引用”,extern这个关键字大部分读者应该是在变量的存储类型这一类的内容中。
       extern对于比较小的程序,一般只有一个c文件和一个头文件,全局变量我们通常会直接定义在c文件中,在程序之前加int i定义。如果要在头文件中定义有以下两种方法:用extern来声明:extern int i;这一句只是对变量i进行声明,在c文件的程序之前必须加上int i进行定义。extern int i=0;这一句声明和定义都做了。
       extern对于大一点的程序,有很多c文件和头文件,这个时候全局变量就必须在头文件中声明(不需要初始化),然后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该初始化的要初始化)。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则编译的时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如果只有头文件中声明就会出现没有定义有警告。

网友A:
多个文件中声明统一变量声明

网友B:
extern“此变量/函数是在别处定义的,要在此处引用”

网友C:
extern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

网友D:
多文件定义同一变量

网友E(2025-06-29):
extern 在 C 语言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用于处理多文件项目中的全局变量和函数引用问题。